HCP60改用BLH3357无刷马达

楼主(2016-09-16):
不用破坏原机任何结构,用3A的小电调。
此马达的尺寸是8025,没错就是8025的内转子无刷马达。

网友A:
楼主,马达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马达哪里买的

四川的一个淘宝店买的,比较贵,美国地平线出品,可搜BLH3325套装,国内似乎只有这家有货。

楼主:
电机的标识是BLH3327,是包含在BLH3325套装里的。
已下订,准备再入手一枚。

网友B:
动力给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给力吗?

还不错!比我原来用的1015大一些,同时发热量小许多。
也能多飞个30秒到1分钟的样子。

网友C:
HCP80改无刷,这是个好思路,就是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CP80改无刷,这是个好思路,就是太贵了~

对!我想唯一的缺陷就是贵!官网上售价差不多28美刀一个。

网友:
进口货色,这玩意太贵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0825电机,ncpx改无刷用的,好贵...

楼主:
可能是国内需求少,没见到同样的国产货。不过,也许是国内代工的也不一定。要是国内有生产销售估什价格会下降不少。

网友:
太贵了。。。之前一直考虑搞这个。。。就是太贵没舍得下手。。。

网友:
太贵了没必要

网友:
没错就是太贵 之前也看了几眼

网友D:
我的NCPX/S上都改這顆
有兩三種不同的外觀
不過都像是量身訂做的
很不錯的改裝
可以在家裡一直亂飛亂翻

HCP的就算了沒啥搞頭
80裝過3D力道還是不夠
要用到HP03才行
飛機實在太重了
HCP60也是一樣沉
都沒有NCPX那種手感
只能練練懸停倒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NCPX/S上都改這顆
有兩三種不同的外觀
不過都像是量身訂做的

估计还是别人的软件做的好。
自从用上DX系列控后,觉得很跟手;HCP100S也敢飞到脸前悬停了,翻起来也容易,动作可以较圆滑。
用NCPX的接收板,将HCP100改成无刷主马达的也一样的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估计还是别人的软件做的好。
自从用上DX系列控后,觉得很跟手;HCP100S也敢飞到脸前悬停了,翻起来也容 ...

HCP100S用上DSMX是真的很爽
我都放車上有空地就拿出來玩
說是小雞的頂尖也不為過

可是HCP80跟60就沒這種光芒
初學者玩玩6G還可以
要飛3D的話小小雞就是要翼載低前饋高一點才會跟手
人家BLADE就搞這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HCP100S用上DSMX是真的很爽
我都放車上有空地就拿出來玩
說是小雞的頂尖也不為過

对的对的。
小机就是这个毛病,翻一翻走走航线是可以的,做3D就很勉强了。
但作为新手上手和初步进阶,高手休闲还是不错的;毕竟价格还算是便宜的了,炸一次配件费也不是太高,同时也可以自已修修,练练手。
大机炸不起呀。

网友E:
某宝KX110:600多,某猫800多,请问在同样配置情况下质量有差别吗各位大神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某宝KX110:600多,某猫800多,请问在同样配置情况下质量有差别吗各位大神
~!~!~!~

心里因素大。
无论977、110、120等,不说别的,控就似个玩具,好象还不通用。总不能一个飞机一个控吧,把家里搞得似祠堂似的,一堆牌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心里因素大。
无论977、110、120等,不说别的,控就似个玩具,好象还不通用。总不能一个飞机一个控吧,把 ...

首先我能把110飞明白就行了,请问大神110有假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我能把110飞明白就行了,请问大神110有假货吗?

110之类的控可供你调的东西应该不多,你要真想玩,可以选个华科尔、天地飞或睿斯恺之类的控,然后可选例如Mini cp或者HCP80V2之类带6G的小飞机先玩着,如你能在1到2周内上手,至少对尾悬停没问题,可以证明你的脑子方向控制能力是行的,那再住下发展,否则就到此为止。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飞行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之类的控可供你调的东西应该不多,你要真想玩,可以选个华科尔、天地飞或睿斯恺之类的控,然后可选例 ...

多谢!

网友F:
看着60这么mini  好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60这么mini  好喜欢

喜欢就买呀!
我卖买了六架吧,大多送人。
摆着也好。

网友G:
60就差在不能用dx控!妹的,小董说好的mini卫星也早泄了!驰远放弃了蚊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60就差在不能用dx控!妹的,小董说好的mini卫星也早泄了!驰远放弃了蚊鸡了!

谁是小懂?
什么事?他说的也算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心里因素大。
无论977、110、120等,不说别的,控就似个玩具,好象还不通用。总不能一个飞机一个控吧,把 ...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不错!比我原来用的1015大一些,同时发热量小许多。
也能多飞个30秒到1分钟的样子。

80v2也可以用这样的无刷马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80v2也可以用这样的无刷马达吧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I:
这么细还是内转子,决对高端货。已经不能价格来衡量,玩的是情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细还是内转子,决对高端货。已经不能价格来衡量,玩的是情怀

对的!
有时国货与进口货比较,差的并不太多;差的是理念!大多数是自认为行了就去争市场而缺乏精益求精的精神。被动的由市场去决定产品或厂家的未来;反正跟本不去想倒闭的状况。
唉!
其实HCP60应该是最小的CP机了,就如你所说值得为它上好装备的。

网友G:
你附近有地方玩儿不?晚上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附近有地方玩儿不?晚上时

没有,空地是有的,但小屁孩、大妈、赌棍等人马太多,都不是省油的。
我也只是试试机时在楼下飞一下。要玩的话一般到大学城里找空扩的地方玩。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空地是有的,但小屁孩、大妈、赌棍等人马太多,都不是省油的。
我也只是试试机时在楼下飞一下。要 ...

好远的大学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远的大学城!!!

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全第一。

嗯!

网友J(2016-10-28):
楼主怎么我在某宝上面找不到你说的无刷电机呢有具体的位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怎么我在某宝上面找不到你说的无刷电机呢有具体的位置不

BLH3325套装里有,单独的编号应该是BLH3327。
地平线的NCPX的无刷套装。

网友:
请教下楼主用这个3327电机,齿轮要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