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ZONE 02S V+ 肥鲨DOM V3 肥鲨DOM HD2对比测试

楼主(2016-09-16):
今天拿到了从萝卜那买的SKYZONE 02S V+ ,就简单的和手套的肥鲨 DOM V3 HD2对比测试了下,具体对比细节看下图,然后具体对比了下1,功能,SKY的功能完胜肥鲨
     自动搜频,能够搜到当前各个频段的信号强度,能更好的提示一起飞的魔友需要注意哪些频率附近的频段可能会干扰,从图上也可以看出,肥鲨开始出现不稳定了,SKY还是很稳定,室外测试了下,肥鲨部分雪花了,SKY依然无雪花,SKY配备了前置摄像头,对于近视眼的我们,戴的时候,找遥控器方便多了,回收飞机换电池,也不用摘视频眼镜,带近视眼镜了
2,图像,肥鲨完胜,原因,SKY没有大视角版本,高速飞行的时候大视角的肉眼感觉速度会更慢,操作容错度更高,远处看的更清楚,02S V+和DOM V3就差不多,个人感觉,V3的屏幕要好于V+的屏幕,V+的屏幕边缘感觉有点像液晶显示器的漏光,偏亮,V3的就比较均匀,不过整体差不多
3,细节做工,新版肥鲨好,SKY和老版肥鲨一样
     SKY细节做工有待提升,脸罩的海绵和肥鲨老版DOM V3,HD2一样,采用3M胶直接粘,导致无法取下来清晰,和换其他厚度的海绵,SKY是皮套,我之前买的DOM V3就是,所以我把DOM V2的眼罩取下来装在V3上了,新版的采用了魔术贴,新版的HD2就是,新版DOM V3也是了,魔术贴粘在脸罩上,然后直接挂海绵,随时更换,随时清洗,另外,SKY的瞳距调节,没有肥鲨的紧,感觉比较松,不是很爽,个人喜欢卡的很紧,这个具体因人而宜了,另外,肥鲨包装盒做工完胜SKY,SKY的盒子和肥鲨的DOM V2一样,装了脸罩就塞不进去了,很尴尬,估计后期会改进

4,材质,肉眼观测基本差不多,漆面效果也差不多,不做太多评价
5,附件,买的这个是简版的,少了3D摄像头和3D图传,SKY没有配电池,这点输于肥鲨,对比发现,SKY和肥鲨的绑带几乎一样尺寸,完美上肥鲨电池。。。。。。。估计后期可能会标配
6,价位,02S V+实际购买价位,和肥鲨DOM V3差不多,双接收,总价上比DOM V3配完接收后便宜点,但是不带电池,配完能完美卡入的电池,也差不多价格了
总体来说,02S V+是一款和DOM V3差不多的产品,各有各的好处,个人觉得,如果不是闲鱼购买,02S V+更划算,信号好,功能强大,闲鱼的话,就DOM V3吧,02S V+没什么人卖,毕竟除了视角小了点,其他很强大,当然,米够上HD2屏幕效果最好

02S V+

02S V+

V3

V3

HD2

HD2

02S V+效果

02S V+效果

V3效果,对比度忘记调了,色彩手机拍的不正常

V3效果,对比度忘记调了,色彩手机拍的不正常

HD2效果

HD2效果

SKY图像稳定

SKY图像稳定

肥鲨图像不稳定

肥鲨图像不稳定

肥鲨图像不稳定

肥鲨图像不稳定

信号搜索,相当强大

信号搜索,相当强大

材质对比

材质对比

前置摄像头

前置摄像头

SKY前置摄像头

SKY前置摄像头

SKY用的和肥鲨老版一样直接粘

SKY用的和肥鲨老版一样直接粘

肥鲨用的魔术贴

肥鲨用的魔术贴

盒子

盒子

网友A:
这个是没看明白  你的照片哪个是肥鲨哪个是sk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没看明白  你的照片哪个是肥鲨哪个是sky的

图片备注了眼镜型号

网友B:
SKYZONE 画面效果差的不是一点  细节画面根本没有  光线好的室外还凑合   我测试视尊 hd2 922 skyzone 效果试最差的  前置摄像头 其实 没有什么用处 画面效果极差 细节根本看不清楚    我也是出了 skyzone 买的hd2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YZONE 画面效果差的不是一点  细节画面根本没有  光线好的室外还凑合   我测试视尊 hd2 922 skyzone 效果 ...

SKY和肥鲨一样好几个型号,肥鲨也有效果差的,比如那个1000块的你拿1000的和3000的比。。那自然。。。。

网友:
最喜欢看楼上这种可爱的评论了!都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楼主比较的是同价位的02S和DOM V3, 额外加上DOM HD2,非常中肯实在,论坛就是欢迎这样的实践出真知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备注了眼镜型号

照片上只有时间水印 可能是手机看帖的缘故吧 反正不知道哪张是sky那张是fat的画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SKY和肥鲨一样好几个型号,肥鲨也有效果差的,比如那个1000块的你拿1000的和3000的比。。那自然 ...

不这样比,用1000多的用户无法确定有没有比较升级3000多的;
用 3000 多的用户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坑了,到底比1000多的好在哪里。

网友C:
楼主我想问下,HD2的接收效果能不能通过什么方法弥补到和skyzone相似?另外skyzone的搜索等功能比HD2厉害多少?想买一个不会后悔的设备

网友:
萝卜是哪家店铺,求推荐

网友D:
肥沙。好像是V2?    SKY几个版本,好像除了一两项功能。好像没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想问下,HD2的接收效果能不能通过什么方法弥补到和skyzone相似?另外skyzone的搜索等功能比HD2厉害多 ...

肥鲨手动调节频率,SKY自动搜索每个频率的信号强度,厉害多少就看你自己理解了,接收效果的弥补就未知了,可能是SKY的接收功率更大,也可能是2个接收模块,所以信号互相弥补,效果就更好,这个需要专业无线电人员来解答了,不过就目前而言,飞行效果好的还是肥鲨DOM HD2,视角大,SKY目前好像还没有大视角的眼镜,只有和DOM V3一样的,如果你考虑买DOM V3还是那个02S V+,你就好好纠结一番吧,如果是HD2,,,那就没得纠结了,SKY目前没这个视角的产品。只能选肥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肥沙。好像是V2?    SKY几个版本,好像除了一两项功能。好像没什么差别。

我手头的是DOM V3和DOM HD2,,DOM V2之前卖掉了,效果上,就是HD2的缩小版,标准4:3屏幕,比DOM V3屏幕更高,稍微窄一点点,,V3 和V2很好认,V3按键有字,V2没有
SKY的几个产品,一代嘛,没见过,好像和肥鲨之前的产品一样吧,屏幕参数低点,,二代的V+和普通版的区别好像是V+带HDMI接口,带左右眼独立接收,组成3D模式,普通版没有HDMI接口,带不带独立接收功能就不知道了,问问淘宝卖家就知道了

网友:
请问能不能试下skyzone的面罩能不能给肥鲨用

网友(2016-11-15):
我刚买了 sky02s v+  不会用  看说明书像在看天书  纯小白

网友E:
用过HD2和DEMO V3, HD2就别买了,四角模糊根本看不清。
V3不错,肥鲨原装接收别买,买副厂的都比原装的强,内行的都不会去用肥鲨原装的接收机,太垃圾。
肥鲨HD2谁买了不后悔我跳楼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过HD2和DEMO V3, HD2就别买了,四角模糊根本看不清。
V3不错,肥鲨原装接收别买,买副厂的都比原装的强 ...

这夸张啊???

网友:
路过帮顶,SKY那款灰色的不怎么样,我用过后再也不用了,

网友F:
大神 我刚入手了Skyzone02sv+ 求推荐款电池 如果能用IMAX B6充电器 锂电池并充板充电就更好了

网友F:
刚入手SKYZONE 02S V+ 求大神推荐款电池 若能用IMAX B6充电器 锂电池并充板充电就更好啦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