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雕玉观音

楼主(2016-09-16):
试着用雕刻机雕玉石,效果还不错。

京白玉观音,

京白玉观音,

则面

则面

玛瑙观音

玛瑙观音

网友A:
自己设计的刀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的刀路吗?

用ArtCAM Pro由灰度图转成刀路

网友:
弱弱的问   用ArtCAM Pro由灰度图转成刀路好学吗?

楼主:
介绍一下编制刀路过程,以木雕观音为例:
第一步是,“通过图像产生模型”
注意图中画红圈的地方

楼主:
刀路文件查看,打开方式“记事本”
导入雕刻机时,要把雕刻刀路文件改动一下,文件的前几行要删掉,最后几行也要删掉。

%
:1248
N20G91G28X0Y0Z0
N30G40G17G80G49
N40T1M6
N50G90G54
N60G43Z10.000H1
N70G0X0.000Y0.000S4000M3
N80G0X-12.248Y-20.009Z10.000(从这行以上,删掉)
N90G1Z-10.000F200.0

N354270X-12.248
N354280Y19.905
N354290Y19.988
N354300X-12.228
N354310X12.267Y19.988Z-10.000
N354320G0Z10.000(从这行以下删掉)
N354330G0X0.000Y0.000
N354340G28G91Z0
N354350G49H0
N354360G28X0Y0
N354370M30

网友B:
不分层?你用的是什么刀雕的这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分层?你用的是什么刀雕的这么牛?

分层是什么意思?请明示。
这是给前几位提问的网友看的。与你无关,不要参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层是什么意思?请明示。
这是给前几位提问的网友看的。与你无关,不要参与。

分层是说把刀路分成几层加工,以免下刀太深断刀,actcam里有分层选项,我也在雕翡翠,每层只能下0.5,深了就断刀,想知道你用什么刀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层是说把刀路分成几层加工,以免下刀太深断刀,actcam里有分层选项,我也在雕翡翠,每层只能下0.5,深 ...

细看图片开头,我演示的是以木雕为例
雕玉要单开一贴了。

网友C:
谢谢大尾巴狼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尾巴狼哦

互相学习,各尽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上个JJ看看

哪壶不开提哪壶呀,最近在弄无刷电机驱动电路,雕刻机成工作台了。太乱了。

雕玉石还要有玉雕机,只有电脑雕刻机是不成的。这是自制的玉雕机,无刷电机0~8000无极调速

雕玉石还要有玉雕机,只有电脑雕刻机是不成的。这是自制的玉雕机,无刷电机0~8000无极调速

网友D:
就想看看雕玉石个JJ,话回过来说,这机机上面干净,也不太可能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想看看雕玉石个JJ,话回过来说,这机机上面干净,也不太可能哇.

青玉,硬度很高

生肖

青玉生肖马

青玉生肖马

网友E(2017-02-03):
这马雕刻的实在不敢恭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马雕刻的实在不敢恭维

语法不严紧,我请你来看啦?说什么敢不敢?

网友C:
大狼尾巴,请教下,雕刻玉石,用的说明刀具?最好给推荐个

网友F:
共享灰度图,共享灰度图,共享灰度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狼尾巴,请教下,雕刻玉石,用的说明刀具?最好给推荐个

在业余条件下,一概使用球头工具,下料开槽用2.5mm直径的救球头。同时可粗雕。然后用1—1.5mm直径的球头细雕,价格便宜。一般柄是2.5mm.。要加套或者买一个2.5mm.弹篢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共享灰度图,共享灰度图,共享灰度图

数据已于 00:24 保存
30 秒后保存 保存数据 | 恢复数据    字数检查 | 清除内容    加大编辑框 | 缩小编辑框

附加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