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降落的时候都是怎么降落的?

楼主(2016-09-17):
手动模式起飞正常飞行都没什么问题,就是降落的时候必须得看着飞机,看屏幕实在降不下来,请问下各位大神有什么诀窍吗?求指点

网友:
多练习,就像真飞机的飞行员控制那样小心翼翼

网友:
我看他们都是原地小直径转一圈就放下来的。。你试试(我连手动都没练好)。。

网友:
炸下来的,所以不敢用电池下置的机架

网友:
模拟器先练低速降落,不断挑战失速点,,,实飞就轻松很多了,低速下滑,慢慢降高度,触底或者即将触底马上松开升降

网友:
我是要停了就先转一圈

网友:
简单点就降落开自稳关airmode慢慢就下来了。

网友:
直接自由落体,落在草地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楼主:
直接炸下来肯定不现实呀,电池下置的,降一次废一块电池也玩不起,今天下午又忙里偷闲飞了几块电池,试了下如果不指定地点降落,看着屏幕慢慢来可以大概的降下来,不过都离的很远,在很空旷的地方大范围调整。。。如果想降落到身边,那简直太蛋疼了,没一次成功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炸下来肯定不现实呀,电池下置的,降一次废一块电池也玩不起,今天下午又忙里偷闲飞了几块电池,试了下 ...

其实还是飞少了   飞久了差不多快到地了补点油降下就行  而且还是降远点好 大不了取了眼镜在目视飞回来 安全最重要

网友:
电池下置么只好翻过来再放手了

网友A:
纯是练出来的,我从2014年末开始玩穿越一直逼着自己从垫上起飞和降落,开始是自稳,接着用半自稳,最后是全程纯手动,而视角先屏幕第三人称之后眼镜全程第一人称,就象真驾驶飞机一样的着陆方法,降落前关闭AIR MODE模式更佳,以下视频既是:

http://www.tudou.com/v/cRz2VMqnHI0/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是练出来的,我从2014年末开始玩穿越一直逼着自己从垫上起飞和降落,开始是自稳,接着用半自稳,最后是全 ...

网友:
速度快的话想快点降就到指定地点甩个尾,然后俯仰拉回来。慢慢收油快到地面时直接锁定或者收完油门。

网友:
飞到面前,抬头看机器降落。我不带眼镜

网友:
稳操油门是关键。

网友:
参数不对 降落时也不容易稳  主要还是看操作 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