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100a V3版本发热求助

楼主(2016-09-17):
亚拓500L的套机,使用原厂70A电调半年左右,从零开始目前四面悬停,感觉是时候搞搞进阶了,无奈折腾亚拓电调的定速焦头烂额,今日放弃入手好赢100A的v3版本,有两个问题请教下:
1、对比网上图片,和我的稍有差别,是否有真假山寨之嫌呢。。

这是网络上的,正面和底部都有有“+-P”的标示,而我的之后正面有,特别是参数调试口,在电容的上面,一开始让我在底部一通好找,原来在正面才有,隐藏的太深。。。
不过从包装到做工,感觉质感还是不错的,可能是多心了,有可能是改版修改了

2、通电几分钟,底部芯片位置"3R3  P40A1"的那个小方块,温度很高,有点烫手,而风扇设计的是在正面散热,这属于正常现象吗?

网友A:
底部的孔也少開了...關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部的孔也少開了...關注一下

确实啊,我还没注意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啊,我还没注意到

好盈有防偽碼  外包裝找看看有沒有 上網站查詢一下

网友A:
借一下別人的圖 在盒子外面

网友:
国内模仿铂金的厂家应该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一下別人的圖 在盒子外面

多谢。

网友:
所以是真貨還是假的?

楼主:
盒子不在手边,回去看看,现在的问题是太热了,不敢飞……

网友B:
那個是BEC的電感
只要遙控打開就會一直變壓發熱
本就會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是BEC的電感
只要遙控打開就會一直變壓發熱
本就會燙的

和遥控开关没关系吧,是电调一开就热了,属于现象吗?

网友:
关注,我的铂金120外观上也是和淘宝上的图有几个地方不一样,搞不懂是不是后来出的改版了还是我买的山寨

网友:
因为我都还没有使用,只试过105涵道,除了发热大些(原装120a也是发热)

网友:
看起来好吓人,还是在口碑好的淘宝店买吧,应该问题就不大了,毕竟100a价格不是很高,他们不得卖假货

网友:
找个靠谱的店家买就OK了! 没那么多讲究的!

网友:
正常现象。。。飞起来就好了 地面散热条件不行。。。

网友C:
真假好盈飞上天看看定速就知道了,再说盒子和电调本体上面都有序列号,不会错的

发热问题,那个是bec的一部分,正常,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假好盈飞上天看看定速就知道了,再说盒子和电调本体上面都有序列号,不会错的

发热问题,那个是bec的 ...

多谢,只是有点纳闷,这么热的地方,设计在底部,风扇都没法吹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只是有点纳闷,这么热的地方,设计在底部,风扇都没法吹到……

好盈做了那么多年的esc,又不是今天才开始做,人家肯定设计过的。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