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兰斯757-4 起飞栽头。。。。

楼主(2016-09-17):
刚入固定翼没多久,飞的FPV。   飞过冲浪者 ,小胖子还没飞好,

在商家建议下入了 欧兰斯757-4,。装了U2SG飞控。。。

装好后 滑跑起飞栽头, 几次滑跑总算起来了。。。。 可是起飞就鲤鱼跳,几乎没法控制。。。

勉强降落后 感觉可能是头太轻的问题。 配重后。 中心正好。  飞起来问题依旧。。。

再次降落 拿在手里 尝试手抛发现 推力线明显偏下。  有明显栽头感觉。。  即使飞控向上修正了升降舵。。

电机安装在原装的电机座上,2216  1400kv    8x4桨。。。

多次尝试后发现 即使重心很靠后 还是推油门就栽头。。。

问题在哪里 求教

用的3500电池 电池挪的很后面了 还是给油门就栽头 这不可能是重心问题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6年9月20日 补充

请问下各位大神,该机的重心到底在哪点?

我调重心到铁杆和加强木片之间 压根没法飞。 滑跑直接啃地,再慢的速度也是。

手抛直接栽头了。

网友A:
感觉应该推力线不对 电机加大上仰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推力线不对 电机加大上仰角试试

我也是怀疑推力线问题 可是厂家和其他模友都说不是推力线问题 这飞机电机座出厂就粘好了

网友:
这机死难飞,谁飞谁知道

网友B:
这台飞机通病,起飞狗啃泥。难看又不好飞

网友C:
老老实实飞好冲浪 再飞小胖也容易

网友:
这个垃圾飞机从第一天出来就这个毛病,死贵还不降价还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台飞机通病,起飞狗啃泥。难看又不好飞

飞起来跳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老实实飞好冲浪 再飞小胖也容易

小胖子在学校400米的操场上好落不。。。我冲浪者和小胖现在都有。。

去外地上学, 冲浪者把粘死的机翼拆了下了 勉强带走了。 小胖子我没单独飞过 起飞没问题 降落完全落不好 。都是模友帮我落的。。。

现在这几天 冲浪者感觉飞的很顺了。。。  小胖子要不要继续飞。。。

大神建议下。

网友:
这个飞机新的还是很好飞的,我炸鸡几次后,就不好飞了。推力线没有问题,主要是平衡,找对重心点还是可以飞。

网友:
还是小胖好飞

网友D:
升降拉到底,大油门起飞,很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降拉到底,大油门起飞,很好飞的

现在不管怎么滑跑都啃地。。。。手抛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降拉到底,大油门起飞,很好飞的

你调的重心在哪点 买家说在碳杆处(我的是铁杆) ,厂家说是在碳杆和机翼加强木片之间。  在碳杆处貌似还好些。。。

还有 您是滑跑起飞还是手抛

网友E:
这机子设计有问题,阻力大,稳定性差,老手都未必飞得好。大油门低头明显,那是推力线相对重心偏高了,可尝试上扬一点。滑跑时要缓慢推油,拉升降舵控制住机头下沉,速度达到后再起飞,别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设计有问题,阻力大,稳定性差,老手都未必飞得好。大油门低头明显,那是推力线相对重心偏高了,可尝 ...

我慢加油都低头 不知道咋搞的。 还有重心到底在哪点  碳杆还是碳杆和加强木片之间

网友F:
这款飞机不能手抛起飞,我抛了几次,都是栽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款飞机不能手抛起飞,我抛了几次,都是栽地面。

好吧,您调的重心在哪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怀疑推力线问题 可是厂家和其他模友都说不是推力线问题 这飞机电机座出厂就粘好了

电机与电机座之间 加垫圈

网友:
我买了这个飞机,飞了两次,扔仓库了。
虽然能顺利起飞,但是空中加油就栽头,起飞前控制不好,就扫桨。后来才知道它的外号叫“推土机”

网友:
这个肯定是推力线的问题
你还不如改个双发啥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对这个烂飞机完全没有了耐心

网友:
你自己把电机改造到机翼上,来个双发解决问题。

网友G(2016-10-30):
问题解决了,起落架前移,解决拿大顶问题,推力线角度调小,重心像前调,推力线过重心或者高于重心,目前我爽飞,但是问题没有根本性解决,飞机滑翔性能确实不错,超级能滑

网友H(2016-12-20):
引用 网友G:
问题解决了,起落架前移,解决拿大顶问题,推力线角度调小,重心像前调,推力线过重心或者高于重心,目前我 ...

起落架前移多少?加固咋搞的?

网友:
先飞冲浪

网友:
引用 网友H:
起落架前移多少?加固咋搞的?

说实话,没有量,就是看了看强度和美观,加固是帖木片,然后螺丝拧上去,比较暴力的解决方案

网友:
楼主,我也有这个飞机,前十几次都是没有成功起飞起来,一滑跑就来个狗吃屎,吗的,气人。后来,我仔细看了下我的起落架安装方式,换了一下,角度对前,就好了,顺利起飞。
但是空中不能太快加油,一加油他娘的就栽!垃圾飞机。

楼主:
我的现在已经炸成渣渣了 扔过了

网友(2017-03-25):
引用 楼主:
我慢加油都低头 不知道咋搞的。 还有重心到底在哪点  碳杆还是碳杆和加强木片之间

油门最大,一低头就拉升降,就可以起飞了,但是场地要平,还是需要技术的

网友:
改了双发,非常好飞。

网友:
这款飞机设计有问题,看过好多有关它的帖子都是一样,栽头。推力线一定要改,改得平一点,还有垂尾与机身是否是一条直线。我的就不直,怎么飞都很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