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新手求助

楼主(2016-09-17):
2206电机5寸桨cc3d飞控,调好参数后(用的默认参数),然后发现有两点电机启动速度较慢,但是在拉升降的离地时候就向前翻滚了,还有右飞和左飞的时候只有两个电机转,其他两个就停转了,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对了吗

这个已经校对了,飞不起来,只能前滚翻

网友B:
检查一下浆装对没有,另外检查一下飞控的安装方向。

网友C:
安装方向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方向对没?

找到问题了,方向不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浆装对没有,另外检查一下飞控的安装方向。

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