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开发小宇宙求方案配置

楼主(2016-09-17):
162CM冲浪板,在不载人的情况下进行改造后能够有40-60km/h的速度。
求:1、改造成何种船底更容易破浪
        2、求电装配置表
各位大神开发小宇宙来讨论讨论

楼主:
还有五金件浆如何配置呢

网友:
当然是与水面接触越小速度越快了,在米国,有一种能在沼泽地上面跑的平底船,你可以学习下原理。

网友:
这么冷门估计得自己试了

网友:
装两个类似涵道的那种放在下面

网友:
只要动力够,门板照样水上飘。
这种冲浪板我认为可以考虑纵置深潜式水翼。低速时像一块无人认领的冲浪板漂在水上,高速时离水飞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