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想入110,紧急求助!

楼主(2016-09-17):
最近三年一直论坛泡着,想玩真机了,但是在某猫跟某宝上一个600多RMB一个800多RMB,相同的配置不在一家店。想问大神们质量有差别没

网友A:
不太懂,110,但是我推荐富丽380,我感觉这个价位外观 和尺寸很合适的机器了,炸鸡估计500以内完全搞定,很超值。

网友B:
楼上,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110都一样,伟力xk品牌,新手练悬停到翻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110都一样,伟力xk品牌,新手练悬停到翻都不错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110,但是我推荐富丽380,我感觉这个价位外观 和尺寸很合适的机器了,炸鸡估计500以内完全 ...

大神遥控器用充电电池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110都一样,伟力xk品牌,新手练悬停到翻都不错

我没注意需求到哈。抱歉了,主要我很早之前有过一个四通的小飞机,那个时候我在玩baja的车子,
那个飞机很难控制,而且摔机之后不好修复,是双马的,配件也不怎么便宜(相对质量),所以现在
比较主流的小飞机也就那么几款,富丽普及版本的380挺好,至少在我看来优于450L和x3, ()x3 和forza 450 tarot 450是我玩过)
都不怎么好。最近也入手了一套普通380,看了看做工挺好的,拿来做悬停,航线我感觉
足够了。而且飞机的可控性应该比110这种好点,而且这个飞机我感觉可以玩到飞700都在玩。
我现在就是这样。

Ps.楼主问的控,我原来玩车的控就是上电池的,有个问题就是充电电池5号的比普通干电池电压要低点,
其二,非常建议选择一款比较牢靠的遥控器,类似14sg这种,之后不管玩固定翼,直升机,都不用换了。

网友:
110在室外3-4级风翻不给力,锁不住尾,微风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