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刷飞控求助

楼主(2016-09-17):
最近着迷空心杯用有刷F3在家飞自稳和好玩,前些天看到有刷NAZE32手痒又入了一块,可这个飞控怎么老会往一边偏而且越来越厉害(水平校准绝对没问题)真心搞不懂怎么回事?求助。附爱机

楼主:
手头2块F3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空心杯穿越也蛮多的哟,能否逐一介绍下配置?

网友A:
q100飞着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00飞着怎么样?

机架重了点不过好看,我用的F3飞控挺稳

网友A:
q100的这个图传效果比蓝天的那个好吗?距离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00的这个图传效果比蓝天的那个好吗?距离怎么样?

距离都差不多毕竟才25mw,不过清晰度高点

网友B:
麻烦问下Q100可以装的下F3的飞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Q100可以装的下F3的飞控吗

有刷F3可以的!我就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Q100可以装的下F3的飞控吗

不过得小改一下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得小改一下简单的

好的谢谢  现在就是在纠结用F3还是NAZE32

网友C:
图一保护框某宝的关键词是啥?烦请告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一保护框某宝的关键词是啥?烦请告知,谢谢

哈博森保护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  现在就是在纠结用F3还是NAZE32

还是F3吧?naze32我也有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F3吧?naze32我也有不好

好的谢谢了

网友D:
我手上也有一块naze32 老往右偏,机身倾斜的偏不是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也有一块naze32 老往右偏,机身倾斜的偏不是飘。

和你情况差不多,刚起飞还行过一会一直机身倾斜而且越来越厉害。无解!我是放弃了!还是玩F3好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和你情况差不多,刚起飞还行过一会一直机身倾斜而且越来越厉害。无解!我是放弃了!还是玩F3好点。

对,起飞前几秒正常然后慢慢往一方面偏,以前无刷naze32和f3都这样,现在有刷还这样!放弃了

网友E:
估计震动问题,这小飞控没有内置存储,没法用blackbox正准备外接tf卡

网友F:
引用 楼主:
距离都差不多毕竟才25mw,不过清晰度高点

25mw够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mw够远吗?

在室内飞飞够了,具体没拉距试过。

网友C:
哈博森保护圈与你发帖的图一不一样,难道是您买回来改装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博森保护圈与你发帖的图一不一样,难道是您买回来改装过了?

我减开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减开的

怪不得,看起来跟某宝上的不同,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怪不得,看起来跟某宝上的不同,谢谢解答!

这个保护圈有两种规格716和8520不要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保护圈有两种规格716和8520不要拍错

好的,谢谢提醒,我在某宝上找到个宣称可以用在8520空心杯上的电机,且不用自己剪开的保护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保护圈有两种规格716和8520不要拍错

还有一事请教,正叉机型的飞控焊接好后直接用双面胶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事请教,正叉机型的飞控焊接好后直接用双面胶黏上?

对的,我是先用背胶自己剪小慢慢把背面填平再贴上机架,不然凹凸不平不好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我是先用背胶自己剪小慢慢把背面填平再贴上机架,不然凹凸不平不好搞

除了贴这个也没其他好办法了。感觉会留下痕迹。我的据说是3M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起飞前几秒正常然后慢慢往一方面偏,以前无刷naze32和f3都这样,现在有刷还这样!放弃了

应该有些参数没有调好。

网友G:
图3能装下F3有刷飞控吗。最近想装 在纠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3能装下F3有刷飞控吗。最近想装 在纠结中

机架太重15克,不好玩。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估计震动问题,这小飞控没有内置存储,没法用blackbox正准备外接tf卡

有办法外接TF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办法外接TF卡??

openlog串口通讯

网友:
搞定了请告知方法和电路呗

网友:
你的图传装滤波了吗,而且我的图传跟飞控接在一个电池上,加油门图传就没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