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入油机,特有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6-09-17):
看了模友飞油机,感觉很震撼,所以也准备飞油机了,之前玩电动,。以前玩过甲醇的遥控车,基本上原理知道,但是感觉有些问题还是不明白。

第一,我准备用三叶46级的发动机,望用过的模友说说这发动机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大的缺陷?

第二,飞机我准备买全球的40级练习机,有飞过的吗?我看是上单翼,应该相对慢一点吧。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推荐,性价比高点的。

第三,我的控是天7的,玩油机会不会有干扰?

暂时就这么多问题,谢谢大家!么么哒

网友A:
第一,我准备用三叶46级的发动机,望用过的模友说说这发动机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大的缺陷?

这款发动机一直是入门到中阶模友的不二选择,不到os一半的价格,拥有os 2/3的性能,我想性价比算是极高了吧?
缺陷对大多数模友来说当然没有,这发动机飞教练机最经济实惠了。

第二,飞机我准备买全球的40级练习机,有飞过的吗?我看是上单翼,应该相对慢一点吧。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推荐,性价比高点的。

没飞过全球这款教练机,不过教练机好飞的定义无非这几点:上单翼,平凸翼型,略有上反角,前三点起落架布局。最好全蒙板,结实一点。
飞之前检查重心到前缘的距离是否落在翼铉的25%左右。基本就不会有大问题了。现在人有钱,飞机又便宜,摔个两三架也不会有心理压力。
不会像当初上学时攒了半年的钱凑了一架飞机出来,首飞的时候由于惧怕摔机导致两腿不受控制的颤抖。

第三,我的控是天7的,玩油机会不会有干扰?

坛子里用国产控的朋友大把,这种概率问题不好讲。
不过对于从北 京新幻想,吉林振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模友来讲,肯定会告诉你,futaba 或 JR,哪怕是买这两家最便宜的控。

网友:
北 京新幻想和吉林振华好熟悉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我准备用三叶46级的发动机,望用过的模友说说这发动机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大的缺陷?

这款发动机一 ...

感谢感谢,还有请问下,油机的话舵机有必要全部买扶她爸3001吗?

网友B:
发动机不要用3叶你会被玩死.建议买os46最好用

网友:
上汽油机啊 舵机不能差

网友C:
舵机必须用好的,油机振动不是一般的大。升降和副翼舵机一定要用高质量的,否则损失不是一星半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不要用3叶你会被玩死.建议买os46最好用

同感!买三叶要看运气!

网友D:
三叶46性价比高,不差钱就os

网友:
除了飞控 其余的还可以

网友E:
别玩甲醇了,弄个10cc汽油机头,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玩甲醇了,弄个10cc汽油机头,干净。

本来我是看上的RCGF 15CC的,可是我的控是天7,怕CDI有干扰

网友:
广州絃丽40~46十字军!性能优于微风练习机!可做P3A-2动作!可熄火飘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还有请问下,油机的话舵机有必要全部买扶她爸3001吗?

教练机S3003就可以了,50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不要用3叶你会被玩死.建议买os46最好用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不要用3叶你会被玩死.建议买os46最好用

嗯,已经买了OS4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叶46性价比高,不差钱就os

为了保险,还是买的OS46

网友F:
都没问题,三叶46不错,性价比高,装好后调机调好点,最好让老司机帮忙看看!遥控器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没问题,三叶46不错,性价比高,装好后调机调好点,最好让老司机帮忙看看!遥控器也没问题!

额,我买的OS46

网友G:
引用 楼主:
额,我买的OS46

挺好的发动机,我一直用OS55AX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挺好的发动机,我一直用OS55AX

本来我准备买OS55的,店主说不适合新手,容易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