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遥控器上设置3D模式

楼主(2016-09-17):
模拟器上已经完全熟练倒飞的各个动作,今天测了一下经常飞的550航模直升机,最大集体螺距正14度,负14度,完全能满足倒飞要求。就是不知道具体的设置过程,也查过关于3D倒飞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设置和调试这些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从遥控器菜单哪里进入,还有怎么设置从常规的飞行模式切换到倒飞3D模式。听说论坛里真正的老鸟都潜水了,也看了帖子了,真正有用的热帖子都是很早年的时候了。希望看到懂得的人给予具体回复,菜鸟在此谢过

网友A:
普通油门曲线是这样的“/”(也就是0%-50%-100%); 3D油门曲线设置成“V”(50%最底,其它两个最高点都是100%)。遥控器基本上设置都是通用的,高级的遥控器设置的能更细腻一些了。

网友B:
最好先说你用的什么控 电调或者三轴是否有定速  具体根据以上两点来调整油门和螺距曲线

网友C:
油门70到90一条直线!螺距正负100也就是正负12度!基本上这样就可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先说你用的什么控 电调或者三轴是否有定速  具体根据以上两点来调整油门和螺距曲线

控是futaba t8j 。电调是好盈电调,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个定速,用的3GX飞控!就是搞不懂从遥控器哪里进去去设置3D模式的螺距油门曲线和常规模式3D模式切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油门曲线是这样的“/”(也就是0%-50%-100%); 3D油门曲线设置成“V”(50%最底,其它两个最高点 ...

起飞和降落肯定是用常规模式,要不一接电3b模式下电机马上告诉转动,也没法降落。我想知道的是怎么从遥控器里面去设置这个切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70到90一条直线!螺距正负100也就是正负12度!基本上这样就可飞!

不可能起飞也用这样的油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是futaba t8j 。电调是好盈电调,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个定速,用的3GX飞控!就是搞不懂从遥控器哪里进去去 ...

我对你这个控不了解 说的不对 你多听听楼下的
首先 你开控 不要开飞机啊  你这个控3D模式是固定开关的 直机的3D模式在sw(e)在遥控器左肩上前面的开关 应该显示idle 1和idle2
你看看是不是
如果电调没有定速 那就按照楼上的写吧 普通模式油门0~100 螺距-22~100
3d模式 油门就是100~50(悬停油门)~100 是个V型线
螺距是-100~+100一条斜线
大概是这样 如果不对的 请楼下指正补充 别喷

网友:
其实3d的油门也可以是 一条直线
现在定速的电调我都这么设置 就是 在油门那里设置75一条直线或者根据你的要求 可以是80或者85这样的一条直线  没有定速的能不能这么用 我也不清楚 我估计是可以的 这个定速我也没有理解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对你这个控不了解 说的不对 你多听听楼下的
首先 你开控 不要开飞机啊  你这个控3D模式是固定开关的  ...

你说的已经非常详细了,现在就是楼主按照这个进遥控器主菜单里面一步一步设置就行了;如果设置完后你不确定是否设置好,飞机可以先把螺旋桨拆下来,通电再测试;总之你的遥控器你得慢慢的去来回的调试呀,如果你怕把以前的参数调乱了,你再设置之前先用笔把默认的原始记录做个笔记就行了,之后随便调都不怕呀。我的遥控器是英文的,调参数时也是比较麻烦的,再麻烦你也得试试动手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已经非常详细了,现在就是楼主按照这个进遥控器主菜单里面一步一步设置就行了;如果设置完后你不确 ...

多谢多谢 楼主 如果要测试是否开启3d开关 首先你需要或者说必须把大小桨拆下来 然后设置熄火  你这个都是固定开关的 建议你多看看书明书 至少把你控上的开关都弄明白了 再来调试

网友:
T8J啊。。。那套系统我不是很熟悉,但我可以按照14sg的套路讲一下,你可以做个参考。

首先去model(MDL)菜单里的condition,光标移到idle up 1(之后简称iu)

光标移到后面的SG位置上,点进去分配一个你习惯的3D开关(我这里用的SG)

然后别选那个SINGLE,选SG,进去扳动定义的开关,前面小剪头位置会变,然后剪头后的on off可以用光标自己定义,on就是启动iu1(3d油门)

然后回到condition页面扳动你刚才定义的那个开关,那个小箭头应该在normal跟iu1之间跳

然后回mdl页面,进入thro-curve(不知道英文是不是这样的),然后把光标移到edit后面的normal,
或者在解除油门锁定的前提下扳动刚才定义的开关,把normal变成iu1,然后你就可以调整3d模式的油门曲线了,
没定速的话v字线,中间70,两头90-100(我这里用的定速所以是直线,别拿我的做参考哈)

搞定油门曲线回到mdl菜单,找到pit-crv(英文大概是这样的),然后跟油门曲线一样,iu1下调成-100,0,100就行了

然后真机上最好试一下3d模式有没有用,万一哪里出错没生效就baozha了,一定一定一定要卸掉大小桨,然后上电,解hold,
推油,切iu1,油门放中间,然后推到顶,拉到底,确定油门响应符合对应设置,之后就可以上大小桨去试飞了~

网友:
我把图加上去了,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楼上哥们热心  他那个控和天7一样 是固定3D开关的 和8fg 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上哥们热心  他那个控和天7一样 是固定3D开关的 和8fg 不一样

t8j诶,不是t8fg哈,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应该是futaba的那个t8j吧?那个记得是跟t10j一套系统的(少了个回传),我之前有读过t10j的手册,套路貌似差不多~

网友:
小手一抖,积分到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8j诶,不是t8fg哈,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应该是futaba的那个t8j吧?那个记得是跟t10j一套系统的(少了 ...

具体我没有比较过 我看了下t8j的说明 感觉和8fg不同 他固定开关 其实调起来很简单的

网友:
先把你NORMAL的螺距曲线改成-10/-5/0/50/100,适应一段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具体我没有比较过 我看了下t8j的说明 感觉和8fg不同 他固定开关 其实调起来很简单的

是的,futaba的套路都挺简单的,而且可定制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futaba的套路都挺简单的,而且可定制能力强

恩  没用过JR 感觉futaba 真是挺方便的  当时买控也真是买对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