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改装问题

楼主(2016-09-18):
想买个双马7004改装玩玩,请教坛子里面的大神,该如何改装,重点是要速度,有改过的大神推荐一下电机和电调,速度大约是多少,谢谢了

网友A:
只能用个外壳,要增加舵机和舵。

网友B:
我之前改装的方案是3650 KV3300配90a电调,供你参考,
加油,很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改装的方案是3650 KV3300配90a电调,供你参考,
加油,很好改

谢谢,这种搭配速度大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个外壳,要增加舵机和舵。

嗯嗯,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种搭配速度大约多少

3s情况下60左右,4s的话75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情况下60左右,4s的话75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改,加油!

尽量吧,动手能力较差

网友D:
据我了解大神们不改装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我了解大神们不改装这个。

哈哈哈,休闲娱乐玩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据我了解大神们不改装这个。

你的意思是说虾哥是菜鸟??!!

网友:
意思是改成油动的,然后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虾哥是菜鸟??!!

哈哈,虾哥有鸟,谁敢说他菜啊!是不?

网友E:
可以考虑用这个Z型系统,方便简单,容易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用这个Z型系统,方便简单,容易成功

好的,谢谢您

网友F: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UzNzcyNTUy==.html

7004快去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7004快去改
好嘞虾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