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新手飞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楼主(2016-09-18):
最好是18sz的,futaba的其他的也可以,作为参考,看看,各位大神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0083

请看4楼,油门曲线就上面说的。螺距曲线建议最左边点是-2度,中间0度 最右边10度
你会发现飞机和模拟器的手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0083

请看4楼,油门曲线就上面说的。螺距曲线建议 ...

谢了,回去再仔细看看

网友B:
楼上说的好,我建议的是有几个调整,
1.如果是刚刚开始悬停航线的话,建议用50%油门定速,适当的调节尾巴感度锁住,这样的话,飞机一般可以飞6-7分钟是没问题的。比较合适练习。
2.油门的曲线应该是直线吧。
3.螺距就像-2到10吧,我建议开始的时候可以略微的加大一些控里面exp的值,你可以调控的时候看看,那个曲线,调节方向就是在0点附近,他的斜率变的平缓。
不要超过25%为好,这样的话,悬停或者航线,打舵会比较有延迟感,没有那么快。
4,如果不调exp就直接把敏捷降低也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好,我建议的是有几个调整,
1.如果是刚刚开始悬停航线的话,建议用50%油门定速,适当的 ...

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0083

请看4楼,油门曲线就上面说的。螺距曲线建议 ...

好贴啊!很多14sg不懂的功能一看就明白了,感谢!
另外请教下:1、你建议的螺距曲线建议最左边点是-2度,中间0度 最右边10度,这个曲线是针对正飞航线练习的吧?2、关于delay设置,比如我想在normal切换到idl1的时候油门延迟,应该在normal还是idl1页面下设置thr延迟数值?其他页面需不需要再设置?(我自己在nor、idl1、idl2三个模式下都设置了延迟数值20,但是实际飞行好像体验不出来效果,切换idl1后油门是猛的增加)另外看原贴中设置delay只是设置了油门的延迟数值,这样下来的话感度需要和油门设置统一数值吗?比如在nor状态下感度比在3d状态下的要高很多,这样切换会不会出现一瞬间感度过高尾巴抖动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贴啊!很多14sg不懂的功能一看就明白了,感谢!
另外请教下:1、你建议的螺距曲线建议最左边点是-2度 ...

另外请教下:1、你建议的螺距曲线建议最左边点是-2度,中间0度 最右边10度,这个曲线是针对正飞航线练习的吧?是的,正飞航线和悬停都可以

2、关于delay设置,比如我想在normal切换到idl1的时候油门延迟,应该在normal还是idl1页面下设置thr延迟数值?其他页面需不需要再设置?(我自己在nor、idl1、idl2三个模式下都设置了延迟数值20,但是实际飞行好像体验不出来效果,切换idl1后油门是猛的增加)另外看原贴中设置delay只是设置了油门的延迟数值,这样下来的话感度需要和油门设置统一数值吗?比如在nor状态下感度比在3d状态下的要高很多,这样切换会不会出现一瞬间感度过高尾巴抖动的情况?

delay是指延时,按照8fg的定义,例如设定nor的延时,就是指从任意模式进入nor时启用延时,离开nor模式的话就看是进入那个模式(nor hodl idle123 都是模式,所以离开某个模式就是进入某个模式),看进入的那个模式有没有设定delay。
另外,20的delay值是很大的。
感度问题,感度不需要delay。
最后,如果已经开始3D飞行,建议只用2个模式,nor和hold。hold就没什么好说的了,nor就是定速一条直线,hold接电后hold解锁就上起飞,飞完hold就熄火降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请教下:1、你建议的螺距曲线建议最左边点是-2度,中间0度 最右边10度,这个曲线是针对正飞航线练习 ...

好的感谢!不明白为什么我normal idl123都设置了但是实际飞没有效果,我再去仔细研究下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感谢!不明白为什么我normal idl123都设置了但是实际飞没有效果,我再去仔细研究下设置,

你可以看看舵机监视器。另外,fasst的7ch接收机只支持油门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