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马师傅做的小铣,间断更新中

楼主(2016-09-18):
看了十几遍马师傅的帖子了,尤其是自制铣床和车床的那两篇,翻来覆去的看,所以萌生仿照做一个家用小铣床的想法。
几个月前在网上350收了个立柱,家里有现成的工作台,买了个800W的纺织电机(可调速的)价格300元。
主要是找人做了个主轴套和皮带轮(总价在150元/偏贵),其他的完全仿照马师傅的帖子(用ER20-C20的延长杆+圆锥滚子轴承+深沟球轴承)。
-2016-10-2号更新:
说下使用效果,用6mm铣刀立铣,侧铣都可以,但是用10mm铣刀侧铣时抖动就有了。
原因是主轴没有抱紧,而且丝杠没有限位。
我这几天正好有空,再好好整整。

补上几张全身照:

买的立柱重50斤以上

买的立柱重50斤以上

工作台现成的

工作台现成的

楼主:
这几天在寻找合适的底座和座塔。底座如果没有选到合适的铸铁件的话,目前打算用20㎜后的铁板代替。

网友:
不知道预算多少,底座我到有一个,铸铁的平台,电焊崩了台面很多的铁渣,要就便宜给你。330,太重,差不多35KG,不能包邮。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7451365328

网友A:
我觉得m型的延长杆不如a型的。买了好多a型的,精度都没问题,m型的买了一个就出现问题,夹上铣刀,特么的肉眼看到铣刀摆动,我去,这哪是几丝的误差,这是几毫米的误差啊,有生以来头一次遇到误差这么大的垃圾货,敢问做刀杆的喝酒后开的车床吗?调了好几次还这样,直接扔垃圾堆了,几十块钱懒得换货!另外m.型的拆装螺帽不如a型的方便,m型的扳手卡到螺帽上对应的缺口挺费劲的,不如a型扳手直接,利索。最后一点说外观,m型网上图片看着很漂亮,实际装机很丑!a型,图片效果不咋滴,实际装机效果很漂亮!

网友B:
立柱不错,感觉这种工作台不理想

楼主:
今天开机试铣了两块铁板,一个键槽一个长圆孔,呵呵,效果还凑合吧,不抖不震。
可以干活,就是纹路不漂亮,第一次铣,没经验,也没加水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m型的延长杆不如a型的。买了好多a型的,精度都没问题,m型的买了一个就出现问题,夹上铣刀,特么的肉 ...

同意!以后也想用A型的试试。

网友(2016-11-05):
立柱哪买的,好像要一个

网友:
问下:无刷电机驱动及速度杆是怎么利用的?

网友C:
做得不错,身板很棒。不过主轴下面垫的扁方管太弱了,必须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不错,身板很棒。不过主轴下面垫的扁方管太弱了,必须换掉。

嗯,是的,正有此意,先练练手。后面坑定要整改的,暂且先凑合用了, 6mm左右的铣刀用没问题,超过10mm的铣刀还是会有振动不稳的情况发生。

网友D:
你的十字工作台是什么品牌型号的,行程多大,是买的现成的吗

楼主(2017-03-03):
引用 网友D:
你的十字工作台是什么品牌型号的,行程多大,是买的现成的吗

买现成的,没有牌子。仓库里就一件了,便宜买的。

网友:
实用就好,主轴和立柱之间的转接越少越好,间隙越小越好。坚持改进离成功越来越近了。

网友E:
提点小小看法不一定对,仅供参考。。。电机会不会支出来太多了?!能不能大号槽钢改到主轴顶部,降低电机固定高度,用轴联器连接。。。
矩管加厚加大,主轴底座和角度盘的接触面边缘线,和轴承最外侧点呈等边三角。
底盘一张平板会不会挠动太大,就是立柱和拖板之间的前后摆动,底部再布置一层加强筋。
最后,牛x,原型机都成功了。。。把我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点小小看法不一定对,仅供参考。。。电机会不会支出来太多了?!能不能大号槽钢改到主轴顶部,降低电机固 ...

看的够认真啊,确实很多问题在里面,哈哈。当时着急出样子看看效果,所以做了很多临时方案。
主轴和立柱之间的矩形管就是败笔,需要更换;
电机支架太大,上升到一定高度时还会影响立柱丝杠上的手柄,所以后面也要修改,考虑将电机立着放置,用联轴器联结的方式,我正在考虑这事,后面会和电机安装支架一并考虑,统一整改。
底板的话,我感觉还好,这一套最起码300斤以上,两个人都很难抬得动,薄弱点在工作台和主轴后面的矩形管。
我最近在搞另一个项目,(不好意思)整这些私人的小玩意。呵呵,等5月出差回来的,再好好整改。
话说,你养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