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电调的问题求救

楼主(2016-09-18):
今天真走运,在地上空转时,居然转着转着有个电机停了,电调灯也灭了,回去拆开检查,发现电调面板上有块很小的东东,后来看了其他轴上的电调才知道它是块磁铁和它的对应安装位置。
请教各路朋友的高见,该怎么固定回去呢

网友:
怎么会有磁铁呢?差不出原因就别飞,还会炸的

楼主:
写着150的那个配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着150的那个配件

这是150的贴片电感,用特尖的烙铁头焊上去,要是你没这个技术你就拆下来拿到修手机店里面修手机的师傅让他用热风枪帮你焊!给点手工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是150的贴片电感,用特尖的烙铁头焊上去,要是你没这个技术你就拆下来拿到修手机店里面修手机的师傅让 ...

还有这事大功率电感一定要焊结实,不能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事大功率电感一定要焊结实,不能虚焊

真是太感谢你的指点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