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玉器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6-09-18):
玉石的雕刻,有专用的烧结钻石粉磨头,但是很贵,使用中感觉也不结实。我目前常用的是球头工具,0.6---3毫米。3毫米的用来开槽和粗雕。下刀深度在0.5毫米左右。走刀要慢,(最近没雕玉,忘了我用多大速度了。)
一般以玉雕的中心为座标原点,最好在边上画出记号。(十字线法)玉器各点都吃刀了,就可以用细一号的工具。换工具后,多次试验下降零点。
如果有能力改造雕刻机,可以把主轴垂直改为30度,用于粗雕,则可大刀阔斧,细雕时再调为垂直。
如果手工先把玉石磨成初形。可以省时省工。也不用预先开槽了。

网友:
经验之谈啊~~~不错

网友A:
对付这种硬石头,cnc刀具真是不给劲,刀具的限制极大的阻碍了行业的发展

楼主(2016-10-18):
引用 网友A:
对付这种硬石头,cnc刀具真是不给劲,刀具的限制极大的阻碍了行业的发展

在网上买的,也不贵。“球形金钢石磨头”。

我用的是这种工具

我用的是这种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网上买的,也不贵。“球形金钢石磨头”。

这是电镀金刚石魔头吧,这种魔头不是很耐用,特别是细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镀金刚石魔头吧,这种魔头不是很耐用,特别是细小的

二毛多一根,消耗品。如果走刀很慢,损耗就小,毕竟没有比金刚石还硬的石头。雕石头实际是磨石头。要先在作品外圈开槽。然后粗雕,细雕,全是由外及内,直至完成。
在实践中找经验。

网友:
改主轴垂直确实是好办法,避免了球刀中心没线速度的部分参与切削

网友B(2016-11-23):
小白来学习一下,有没有调玉的详细教程,想跟着做一下

楼主(2017-02-10):
引用 网友B:
小白来学习一下,有没有调玉的详细教程,想跟着做一下

等下次雕玉时,我把过程记录下来,并拍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下次雕玉时,我把过程记录下来,并拍照。

谢谢!期待中~

网友:
学习一下,调玉的详细教程,想着一下.

网友(2019-02-08):
做这行的人不太多,要有实力-买材料!和以前玩胶卷相机差不多。

网友:
请教—下玉石用什么方法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