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6-09-18):
固定翼3d配乐飞行教程

网友:
这是控的问题还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A:
换控试一下,判断是控或是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控试一下,判断是控或是舵机的问题。

就没接舵机、在监视器就抖、漂移

网友B:
把电位器线断开,试试如果还抖,就拆了出配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位器线断开,试试如果还抖,就拆了出配件吧。

把后壳拆开、动了下线、好了、而且之前坏的微调也好了、这会不会是线的干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后壳拆开、动了下线、好了、而且之前坏的微调也好了、这会不会是线的干扰啊

接虚

网友C:
某个位置出现接触不良了~~最好仔细检查焊接点和插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个位置出现接触不良了~~最好仔细检查焊接点和插接点

是这样、我是右手油、油门副翼一起由油门那个电位器输入电、但只有副翼抖、油门不抖、按说不符合常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