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桌子想问下减震问题,是橡胶还是牛筋好?哪位还有别的

楼主(2016-09-18):
新买的桌子放车床铣床,虽然桌腿上有减震可调节的配件,

但运转起来脚上还是感觉有震动,因为是在家中,楼板隔音并不好,

楼下有老人,怕影响到,所以请坛友给推荐个减震隔音的好推荐。

在网上看了有橡胶牛筋等,但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
查资料,硬橡胶好,40MM以上搞了4块,还不知道效果咋样

网友:
试验一下就知道了,说也说不清楚的事情。

网友A:
橡胶和牛津都有软硬材质,单独说那个号,没法比较,单纯减震那种都可以,关键是选软硬合适。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单独只是桌腿减震效果不一定理想,建议桌腿选稍硬些的(不能太硬,必须要有一定弹性),另外桌面最好再加一层比桌腿软些的,橡胶垫上面再加一层木板,相当于夹层结构效果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胶和牛津都有软硬材质,单独说那个号,没法比较,单纯减震那种都可以,关键是选软硬合适。
像你说的这种 ...

非常感谢您详细的回复

网友(2019-02-09):
最好带海绵孔的橡胶板好,密度越大减震消音效果越差。抗老化是聚氨酯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