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调DLE55RA有一点不明白

楼主(2016-09-18):
我调高速油针,怎么调最好转速还是6700左右,有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这个发动机是不是就是这个转速最高了?我在低海拔地区,基本就是海平面。

网友A:
用22*10的桨 海拔700  全油门最大6800左右 我到手没动任何油针 地面磨合500ML

网友B:
你想要多高转速呀?调调高速油针,最大转速也就行了,管他多少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多高转速呀?调调高速油针,最大转速也就行了,管他多少转。

明显你是没看说明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2*10的桨 海拔700  全油门最大6800左右 我到手没动任何油针 地面磨合500ML

也是新机器吗?还是已经正常使用的?

网友C:
磨合了多长时间?多少转速磨合的?多大桨?桨什么牌子?机油配比多少?什么牌子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合了多长时间?多少转速磨合的?多大桨?桨什么牌子?机油配比多少?什么牌子机油?

磨合了大概1个小时,用23×8的浆,30比1的润滑比。模特710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合了多长时间?多少转速磨合的?多大桨?桨什么牌子?机油配比多少?什么牌子机油?

按说明书说的4000转,磨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合了大概1个小时,用23×8的浆,30比1的润滑比。模特710润滑油。

如果普通桨的话~~这个转速差不多,后期机油配比1:50,转速还会增高一点,换高端桨也会有改变,但是差异不会太大,最多就2、300百转的差别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是新机器吗?还是已经正常使用的?

这不明白哪不明白什么时间能搞明白了什么时间才能飞起来撒

网友B:
哎!
不同的海拔高度、不同的桨、不同的机油比例、全球唯一的发动机。
别人的数据只能作为参考,没有可比性。真正属于自己的数据,是通过合理的调机得来的。
还是那句话,高速调到最高,管他多少转速!
真想调到高转速,那就用21*8的桨试试,保你调出高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新机器吗?还是已经正常使用的?

新机器 到手各种针都没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
不同的海拔高度、不同的桨、不同的机油比例、全球唯一的发动机。
别人的数据只能作为参考,没有可比 ...

这个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明白哪不明白什么时间能搞明白了什么时间才能飞起来撒

当然要搞明白啊,不然不是白玩了?不懂就问,一知半解的冲冲忙忙就上可是要吃大亏的。这个价格真不是一般的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要搞明白啊,不然不是白玩了?不懂就问,一知半解的冲冲忙忙就上可是要吃大亏的。这个价格真不是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