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油动模型油箱及油管连接的知识

楼主(2016-09-18):
普及一下有关油动模型油箱及油管连接的知识
1.两个接口的油箱
模型油箱至少要有两个接口。一个是出油接口,内部连接带有重锤的出油管,外部接三通,三通另外两个出口分别用油管连接化油器(一般专业模型用汽油机化油器只有一个进油接口)和加油管,加油管末端要加堵头,如果讲究美观,可选用专业的加油口套件,不讲究的话,直接把油管引出机身,末端加个堵头即可;另一个是通气接口,接口内部用油管通到油箱前上部,紧紧顶住油箱内壁(新型饮料瓶油箱通气接口直接安装在瓶身前端上部),外部用一根较长的油管前后绕油箱一圈,末端从机身引出,讲究的话可选用专业的通气孔套件。两个接口油箱的优点是简洁,油管用量少;缺点是出油管要加装三通,和加油管共用一个接口,如果三通质量不好、堵头没堵紧会影响化油器进油,从而影响发动机的正常运转。

楼主:
2.三个接口的油箱  两个接口的油箱的油管连接看明白了,三个接口的油箱油管连接就毋须多说。在此仅说明如何连接有回油接口的化油器。我的做法是:出油口仅作出油使用;加油口连接三通,三通另外两个出口分别连接化油器回油管和加油管,加油管末端要加堵头;所有油箱的通气口仅只能作为通气使用,直接连通大气,给油箱加油时,油箱内的空气由通气孔排出箱外,燃油注入油箱内,发动机运转时箱外空气由通气口进入箱内,内外气压平衡,燃油才能顺畅由出油管进入化油器。

楼主:
3.箱内油管连接注意事项
千万不能使用较软的油管作为箱内油管。某些商家专门推出了所谓的油箱内专用特软油管,可以使出油管重锤直接回到油箱前部,保证任何状态下都能吸到油。千万不要被误导!正确的做法是,选择普通壁厚的油管即可,只要重锤能在油箱底部上下左右任意摆动即可,必要时箱内油管中间部位用铝质或铜质油管。这些做法都是为了避免由于模型剧烈运动导致重锤摔到油箱前部卡死。另外还要注意,箱内油管各个连接部位必须用细铜丝或防脱卡箍扎紧,防止脱落。
4.箱外油管连接注意事项
所有接口连接部位必须用细铜丝或防脱卡箍扎紧,防止脱落。特别是隐藏在机身内部,检查时不易发现的地方,油管连接一定要可靠。此外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连接接口。

楼主:
一些小配件

网友:
解答了我的很多疑惑,赞那。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也是现学现卖。

网友A:
铜丝不行 可以用工地上扎钢筋的那个

网友B:
我想问一下飞机垂直俯冲的时候还能吸到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飞机垂直俯冲的时候还能吸到油吗

重锤啊,油管是软的,所以可以,所以对调试是有要求的,另外重锤质量也关键当然有时候有气泡或者断断续续的,就可以用副油箱,作为缓冲,供油更加稳定

网友D:
很多人关心3D飞行时,很多状态下可能瞬时或较长时间吸不到油,如何保证不熄火。由于这个问题没得到明确的答案,我飞汽油机很少放手3D,望能支招。
1、机头向下,且加速度小于9.8时。例如搅拌机的前半段,方筋斗。
2、高速平飞时急收油减速。例如撞墙。
3、失速倒转或失速变向。例如垂直拉升后失速转螺旋、爆顶。
4、原地正或倒筋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人关心3D飞行时,很多状态下可能瞬时或较长时间吸不到油,如何保证不熄火。由于这个问题没得到明确的答 ...

可以看看下面的视频。放心大胆飞吧!不要再纠结这个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丝不行 可以用工地上扎钢筋的那个

用铜丝是为了防锈,用较细的不锈钢焊丝会更好。扎钢筋的细铁丝会不会生锈呢?我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飞机垂直俯冲的时候还能吸到油吗

吸不到油!但无需多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锤啊,油管是软的,所以可以,所以对调试是有要求的,另外重锤质量也关键当然有时候有气泡或者断断续续 ...

油管不能太软,折到油箱前面就麻烦了。为了避免发生这种状况,目前绝大多数人在吸油管中段加细铜管。
一般油机,包括3D机,很少使用副油箱。由于涡喷发动机比活塞发动机对燃油供给要求苛刻,目前,副油箱在涡喷模型上使用较广泛。
所谓副油箱,实际上就是一个较小的油箱,在飞行中基本上始终处于满油状态,因而不论飞行姿态怎样,油箱内的重锤或出油口都会浸在燃油内,不会吸入过多的气泡。因而又叫“防气泡油箱”。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油管不能太软,折到油箱前面就麻烦了。为了避免发生这种状况,目前绝大多数人在吸油管中段加细铜管。
...

防气泡油箱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气泡油箱的原理是什么?

所谓副油箱,实际上就是一个较小的油箱,在飞行中基本上始终处于满油状态,因而不论飞行姿态怎样,油箱内的重锤或出油口都会浸在燃油内,不会吸入过多的气泡。因而又叫“防气泡油箱”。
副油箱一般有两个接口(也有三个接口的,见上图),一个出油口,一个进油口。副油箱出油口连接三通,三通另外两个接口,一个连接化油器,一个连接加油口;副油箱进油口连接主油箱出油口。
主油箱也有两个接口,一个出油口,一个通气口。主油箱出油口连接副油箱进油口;主油箱通气口和大气相通。
首次加油时,燃油从副油箱出油口进入副油箱内。副油箱内的空气经连接副油箱进油口的油管进入主油箱内,再由主油箱通气口排出。随着燃油不断注入,副油箱加满。此时,多余的燃油经连接副油箱与主油箱的油管进入主油箱内。直至主油箱加满燃油,加油结束。
发动机运行时,副油箱内的燃油不断消耗,副油箱内产生负压。在负压作用下,主油箱内的燃油源源不断的,经连接主油箱与副油箱的油管进入副油箱内,直至主油箱内燃油告罄。

网友F:
真是太棒了,所谓工匠精神也不过如此,能把细节处融会贯通,真是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是太棒了,所谓工匠精神也不过如此,能把细节处融会贯通,真是佩服!!

过奖了!现学现卖弄。错误之处,敬请斧正!

网友G:
学习了。
通气口围绕油箱转两圈是防止发动机没有运转时油回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通气口围绕油箱转两圈是防止发动机没有运转时油回流吧?

通气管围绕油箱转两圈那幅图有点夸张。
一般通气管只需前后绕油箱一周即可。这样做是防止模型在空中做复杂运动时,燃油从油箱通气接口经通气管流出。虽然,此时发动机在运转,甚至高速运转,理论上油箱内会因燃油不断消耗而产生负压,空气进入油箱,燃油不可能流出来。但实际情况很复杂,由于模型在空中做复杂运动,燃油在油箱内剧烈晃动,导致油箱内压力不断变化,时而产生负压,时而产生正压。
发动机没有运转时,模型以正常姿态停放在地面或专用停放台上,燃油不会从通气管不断流出。即使加油过满,也只会少量溢出,因为油箱通气口位于油箱顶部靠前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气管围绕油箱转两圈那幅图有点夸张。
一般通气管只需前后绕油箱一周即可。这样做是防止模型在空中做复 ...

学习。

网友:
这个急需的

网友H:
前段时间找了很长时间,不过我也和楼上那位一样,比较担心吸不到油而发生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段时间找了很长时间,不过我也和楼上那位一样,比较担心吸不到油而发生意外……

放心飞,虽然俯冲时吸不到油,但短时间吸不到油对汽油发动机影响不大,更不会导致发动机熄火。

网友(2016-10-20):
发动机刚到,楼主此贴正解我惑。谢谢楼主!

网友I:
我的55cc从今年5月份起飞到今天已经熄火2次了,都是做汉诺快收的时候熄火,郁闷了,发动机地面测试和空中飞行怠速、低速、中速、高速、急加速都没有问题,蛇滚、吊机也都没有任何问题,我还是怀疑是油箱重锤的问题,第一次熄火时重锤油管别到前面了,然后我把重锤油管中间加了铜管,这次永远也别不到前面了,可昨天还是熄火了,郁闷,能帮助给分析一下吗?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55cc从今年5月份起飞到今天已经熄火2次了,都是做汉诺快收的时候熄火,郁闷了,发动机地面测试和空中飞 ...

如果确定不是油箱油管问题,那就是发动机没有调好,发动机过度性不好。此外,发动机怠速可在遥控器上设高低两档,正常飞行中用高怠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确定不是油箱油管问题,那就是发动机没有调好,发动机过度性不好。此外,发动机怠速可在遥控器上设高 ...

谢谢你,我再细调下发动机

网友J:
感谢楼主 正准备上汽油机 学习了

有个疑惑 视频中有一段发动机没有吸到油 为什么不会熄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谢楼主 正准备上汽油机 学习了

有个疑惑 视频中有一段发动机没有吸到油 为什么不会熄火呢?

短时间吸不到油对汽油发动机影响不大,更不会导致发动机熄火。其实这个视频就是说明3D飞行中,油箱内重锤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浸泡在燃油中,告诉观众尽管大胆飞,毋须担心发动机熄火。由于涡喷发动机对供油要求苛刻,所以才加装防气泡油箱。

网友:
讲得好!这个必须赞一个!

网友(2016-12-01):
学习了,讲得很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飞机垂直俯冲的时候还能吸到油吗

垂直吸不到的,但化油器的油够燃烧30秒啊,我用过DLE30,掐断供油,发动机还能工作30秒左右呢

网友:
收藏了,感谢!有一处不明,望大神们解答,通气管为什么要盘一两圈?直接引出机外有什么区别?

网友:
好 贴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心飞,虽然俯冲时吸不到油,但短时间吸不到油对汽油发动机影响不大,更不会导致发动机熄火。

发动机进油管也在油箱后面走一圈, 飞机在高速俯冲的时候因为离心力油还是在后面能吸到油,只有怠速俯冲才会出现吸不到油的情况。这时候因为你加长了进油管,油管里的油能保证你在俯冲的几秒里面保证发动机的供油。

网友(2017-01-03):
顶,需要这样的帖子!

网友:
dle20  H针L针 调几?

网友:
太经典了

楼主(2017-03-29):
谢谢楼上各位!恕不一一回复。

网友(2017-09-12):
实惠大套餐,鸡汤哈

网友(2018-11-27):
我的35cc德天260空中熄火2次了,我想是不是倒飞时油箱气口被油淹没造成没有进气。请问有这个可能性吗?

楼主:
没有这个可能性!倒飞时油箱气口被油淹没不会造成没有进气。如果是倒飞引起的熄火,您应当检查油箱内的重锤是否卡住了。

网友:
没有卡啊?

网友:
谢谢,当时我开了拿烟,地面试拉烟时出现过影响发动机转速现象,会不会烟油从排气口喷进发动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