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是啥意思?neza抽风了。

楼主(2016-09-18):
NEZA-mlite飞控抽风了,起飞之前我忘了开自稳开关结果一个不注意掉了下来,然后我来自稳模式一加油门两个反转电机左右摆然后我没加油门它自己加油门一会大一会小左右摆飞不起来了!然后我在电脑上看以为是陀螺仪啥的有问题,结果一看加速度那个Z后面显示错误,请问这是啥意思啊?

网友A:
炸机把IMU炸坏了吧。送回去修呗

网友B:
看来得起飞前 连接电脑看看IMU是否正常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得起飞前 连接电脑看看IMU是否正常才行。

现在这个加速度那个z后面的参数显示错误是不是飞控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把IMU炸坏了吧。送回去修呗

问题是这样的现在接上电开自稳模式飞机立马抽风一样一会电流大一会小我压根就没动油门炸鸡但是掉地以后我就上锁了,你说的有可能是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加速度那个z后面的参数显示错误是不是飞控坏了啊?

重新校准试试,还不行的话那是加速度计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试试,还不行的话那是加速度计出问题了。

已经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imu故障,

这个控本身就是个坏的拿回来那会那个z字后面就显示错误,这可是我打了大疆公司电话得知出厂参数都是有的如果没有就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