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有刷穿越麻烦问下飞控问题

楼主(2016-09-18):
看来大家的有刷穿越心动中打算搞一个   现在在纠结飞控是用NAZE32  还是F3      现在只玩过CC3D和F3
NAZE32支持6轴   才60多              F3只支持4轴  要90多

麻烦用过这两个有刷飞控的朋友给点意见

网友A:
同样纠结。

网友B:
如果有用sbus和telemetry 回传的话就用f3evo吧。
其他的看起来分别不大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提醒了我,我也计划搞空心杯摔摔玩

网友:
naze 32 rev5就i够用了 别用rev6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用sbus和telemetry 回传的话就用f3evo吧。
其他的看起来分别不大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提醒了我,我也计划搞空心杯摔摔玩

不要平时没有时间和场地玩  所以搞个小的随时可以在家里面练习

网友D:
这两个我都有而且目前都支持6轴,建议入F3,我的NAZE32老是莫名其妙往一边倾斜拉都拉不回来根本没发飞。

网友E:
我是从f3换回了rev6,之前的飞机一直有问题,折腾了很久,虽说最后证明可能不是飞控的问题,但我还是换了naze32,现在飞起来也很爽。感觉F3的质量良莠不齐,没有naze32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从f3换回了rev6,之前的飞机一直有问题,折腾了很久,虽说最后证明可能不是飞控的问题,但我还是换了na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我都有而且目前都支持6轴,建议入F3,我的NAZE32老是莫名其妙往一边倾斜拉都拉不回来根本没发飞。

好谢谢

网友:
这个空心杯也能飞手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