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T江SIR教你如何用椅子练习空心杯

楼主(2016-09-18):
FOTSIR教你如何用椅子练习空心杯

网友A:
江SIR,上次成都比赛完以后那么多飞手我就服你,不仅因为我们是同行。喜欢的你的随和!

网友:
这技术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江SIR,上次成都比赛完以后那么多飞手我就服你,不仅因为我们是同行。喜欢的你的随和!

谢谢你!其他飞手都很好的!多交流,多切磋!

网友:
技术了得,够细腻

网友:
这手法真厉害~

网友:
骚啊,再来个穿裆就完美了

网友:
这也太狠了吧

网友B:
队长,队长,报道,找个妞穿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队长,队长,报道,找个妞穿裆

这活你来最合适了

网友C:
这视频是自稳模式下的还是手动模式的?四个电机安装只要一水平面上得了吧?细微差别飞控能纠正吧

网友:
我的空心杯已经被我拆的七零八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视频是自稳模式下的还是手动模式的?四个电机安装只要一水平面上得了吧?细微差别飞控能纠正吧

是自稳模式,桨平面大概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自稳模式,桨平面大概一致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指教,不知何时才有你这水平

网友:
果然牛逼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