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的肥鲨HD2S感受及试飞。

楼主(2016-09-18):
参加完全国巡回赛成都站的比赛后,被各位大神的眼镜毒到了,之前一直用小飞手,发现其实不能体会FPV的精髓,然后试用了模友的HD2发现毫无违和感,果断咬牙入了一个,有人说戴起来晕我觉得因人而异吧,我的瞳距不大,戴起来也比较舒服,使用后才发现原来那种是带入感是小飞手或者屏幕不能比拟的。之前有模友说边缘模糊的现象我戴起来也感觉不是很明显,就是原厂的双接收比较蛋疼。总之不错,顺便晒一下飞场。用小蚁录了一段。飞的不好各位勿喷

网友A:
感觉和“小飞手+眼镜黄纸盒”比如何?好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和“小飞手+眼镜黄纸盒”比如何?好多少?

我用盒子戴起来晕,屏幕太大了!肥鲨的大小就比较合适。

网友:
跟我的控一样一样的,我飞直机。

网友:
非常喜欢这飞场!

网友:
我也刚入,边缘模糊还是有的,不过不影响

网友:
飞得很悠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盒子戴起来晕,屏幕太大了!肥鲨的大小就比较合适。

其实晕是因为液晶屏的响应时间太长了远远没有达到目前电脑显示器2-8ms的水平,我们用的5寸7寸FPV显示器还属于低端液晶屏,其延迟相当高,飞穿越尤其是急转弯的时候画面就混的一塌糊涂了……这点可以在近处左右移动摄像头观察画面物体的拖尾严重程度来简单的直观测试……不知道你的肥鲨在急转的时候表现如何……之前我用另外一个5寸+菲镜的一体头戴试过,在室内光照充足的情况下,在白墙上挂了个东西,戴上眼镜然后手持摄像头并左右平移,那画面简直混得抽象……

楼主:
借的别人的相机怕摔坏了哈哈

楼主:
谢谢,还要继续努力!

网友B:
HD2S的S是啥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2S的S是啥意思啊

打错了

网友:
试HD2  为什么要用小蚁录像呢??   HD2能录像

网友:
咬牙忍住等H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