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問下devo7控怎樣設定f3飛控解鎖?

楼主(2016-09-19):
還有就是摩打的怠速設定後要怎樣存檔??
請各大神幫幫手!!感激不盡!!

网友A:
对应映射开关,在飞行模式里面设置。关于油门校准建议度娘下,比较简单的

网友B:
CLI 里 输入 set min_check=1110
Save
After F3 restart . 就可解锁了

网友C:
设置一个两段开关到aux通道,然后控制飞控解锁功能

网友B:
D7 最低油门 大于1100 要改 mini_check 或 trim throttle 油门最低值在D7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