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来解决飞控1,2,3,4号电机引脚输出口坏了

楼主(2016-09-19):
这样来解决飞控1234电机引脚输出口坏了
最近回复了论坛里一个模友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2111&extra=page%3D1  顺带把电机引脚坏后的办法写一下吧,方便大家有需要的朋友使用!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选着custom模式!如果编译不成功请手动输入代码,因为可能存在字符串不匹配问题!
方法一:几号电机引脚坏了将几号电机引脚接5号飞控输出引脚
1号电机坏:将1号电机电调接飞控5号输出口
代码:mixer custom
      mmix reset
      mmix 0 1.0,  0.0, 0.0, 0.0
      mmix 1 1.0,  -1.0, -1.0, 1.0
      mmix 2 1.0, 1.0, 1.0, 1.0
      mmix 3 1.0,  1.0,  -1.0,  -1.0
      mmix 4 1.0,  -1.0,  1.0,  -1.0

2号电机坏:将2号电机电调接飞控5号输出口
代码:mixer custom
       mmix reset
        mmix 0 1.0,  -1.0,  1.0,  -1.0
      mmix 1 1.0,  0.0, 0.0, 0.0
      mmix 2 1.0, 1.0, 1.0, 1.0
      mmix 3 1.0,  1.0,  -1.0,   -1.0
      mmix 4 1.0,   -1.0,  -1.0,  1.0

3号电机坏:将3号电机电调接飞控5号输出口

代码:mixer custom
      mmix reset
      mmix 0 1.0,  -1.0,  1.0,  -1.0
      mmix 1 1.0,  -1.0, -1.0, 1.0
      mmix 2 1.0,  0.0, 0.0, 0.0
      mmix 3 1.0,  1.0,  -1.0,  -1.0
      mmix 4 1.0,  1.0,  1.0,  1.0

4号电机坏:将4号电机电调接飞控5号输出口

代码:mixer custom
      mmix reset
      mmix 0 1.0,  -1.0,  1.0,  -1.0
      mmix 1 1.0,  -1.0, -1.0, 1.0
      mmix 2 1.0, 1.0, 1.0, 1.0
      mmix 3 1.0,  0.0,  0.0,  0.0
      mmix 4 1.0,  1.0,  -1.0,  -1.0

方法二:几号电机引脚坏了将几号电机引脚空出来不接,齐后电机顺序向后各挪一个引脚,这种方法容易搞混。
1号电机坏:电机1 2 3 4 分别接分控 2 3 4 5引脚
代码:mixer custom
      mmix reset
         mmix 0 1.0,  0.0, 0.0, 0.0
      mmix 1 1.0, -1.0, 1.0, -1.0
      mmix 2 1.0,  -1.0, -1.0, 1.0
      mmix 3 1.0, 1.0, 1.0, 1.0
      mmix 4 1.0, 1.0, -1.0, -1.0

2号电机坏:电机1 2 3 4 分别接飞控 1 3 4 5引脚
代码:mixer custom
      mmix reset
      mmix 0 1.0, -1.0, 1.0, -1.0
      mmix 1 1.0,  0.0, 0.0, 0.0
      mmix 2 1.0,  -1.0, -1.0, 1.0
      mmix 3 1.0, 1.0, 1.0, 1.0
      mmix 4 1.0, 1.0, -1.0, -1.0

3号电机坏:电机1 2 3 4 分别接飞控 1 2 4 5引脚
代码:mixer custom
      mmix reset
      mmix 0 1.0, -1.0, 1.0, -1.0
      mmix 1 1.0,  -1.0, -1.0, 1.0
      mmix 2 1.0,  0.0, 0.0, 0.0
      mmix 3 1.0, 1.0, 1.0, 1.0
      mmix 4 1.0, 1.0, -1.0, -1.0

4号电机坏:电机1 2 3 4 分别接飞控 1 2 3 5引脚
代码:mixer custom
      mmix reset
      mmix 0 1.0, -1.0, 1.0, -1.0
      mmix 1 1.0,  -1.0, -1.0, 1.0
      mmix 2 1.0, 1.0, 1.0, 1.0
      mmix 3 1.0,  0.0, 0.0, 0.0
      mmix 4 1.0, 1.0, -1.0, -1.0

换句话说,4号电机在这种方法里面永远都是接飞控的5号引脚!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我2块坏了1个通道的F3又能用了

网友:
技术贴啊,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泡沫大神打这么多代码看着就累,真心希望像你这样热心的魔友越来越多。

网友A:
神级贴啊,膜拜并收藏

网友:
谢谢了。
前几天有刷飞控刚遇到这问题。
现在完美解决了。

各位洞穴要注意的是代码上是不需要“逗号”的

网友(2016-10-20):
谢谢!好帖……正好用到。

网友B:
1,2号电机口想换到5,6上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号电机口想换到5,6上怎么弄?

     mixer custom
      mmix reset
      mmix 0 1.0,  0.0, 0.0, 0.0
      mmix 1 1.0,  0.0, 0.0, 0.0
      mmix 2 1.0, 1.0, 1.0, 1.0
      mmix 3 1.0,  1.0,  -1.0,  -1.0
      mmix 4 1.0,  -1.0,  1.0,  -1.0
      mmix 5 1.0,  -1.0, -1.0, 1.0

网友:
引用 楼主:
mixer custom
      mmix reset
      mmix 0 1.0,  0.0, 0.0, 0.0

多谢!感激不尽

网友:
技术贴留名备用

网友:
请问能1234换到5678么

网友:
专家级,手中的F3有救了

网友C(2016-11-19):
大神!!CC3D的怎么弄?我的2号电机引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CC3D的怎么弄?我的2号电机引脚坏了。

刷cf bf然后一样步骤

网友D:
绝对的技术帖,已经让我今天4号引脚坏了的F3又重生了。另外在想请教一下,如果按照方法一来设置4号电机到5号引脚,但是5号引脚又不能用了,要移到6号引脚是不是这样写代码,或者简单的认为没向后移一个就要多打一个代码???
代码:mixer custom
      mmix reset
      mmix 0 1.0,  -1.0,  1.0,  -1.0
      mmix 1 1.0,  -1.0, -1.0, 1.0
      mmix 2 1.0, 1.0, 1.0, 1.0
      mmix 3 1.0,  0.0,  0.0,  0.0
      mmix 4 1.0,  0.0,  0.0,  0.0
      mmix 5 1.0,  1.0,  -1.0,  -1.0
还有就是3,4号电机引脚坏了,,要用5,6号引脚是不是这样写代码??
mixer custom
      mmix reset
      mmix 0 1.0,  -1.0,  1.0,  -1.0
      mmix 1 1.0,  -1.0, -1.0, 1.0
      mmix 2 1.0,  0.0, 0.0, 0.0
      mmix 3 1.0,  0.0, 0.0, 0.0
      mmix 4 1.0, 1.0, 1.0, 1.0
      mmix 5 1.0,  1.0,  -1.0,  -1.0
我也是照葫芦画瓢用的代码,不知道大神这样的代码对不对,希望能得到大神的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对的技术帖,已经让我今天4号引脚坏了的F3又重生了。另外在想请教一下,如果按照方法一来设置4号电机到5 ...

对的!很简单!

网友:
感谢大神的回复

网友:
好奇通道是怎么坏的?

网友E:
3,4号电机引脚坏了,,要用5,6号引脚是不是这样写代码??
mixer custom
      mmix reset
      mmix 0 1.0,  -1.0,  1.0,  -1.0
      mmix 1 1.0,  -1.0, -1.0, 1.0
      mmix 2 1.0,  0.0, 0.0, 0.0
      mmix 3 1.0,  0.0, 0.0, 0.0
      mmix 4 1.0, 1.0, 1.0, 1.0
      mmix 5 1.0,  1.0,  -1.0,  -1.0

你好楼主!我按21楼的做法的确是把34号倒到56号了,推油门4个电机都转起来,但一给油就向前翻。。。接上调参一看,只有1、5两通道发力,2、6号通道就基本没输出。除非机子严重前倾前面两个电机4、2号才有不到一半的电流输出,远低于后面俩电机3、1的满负荷输出。
我是naze32有刷飞控,估计是没救了。。。3通道冒烟,4通道瞬间短路了一次。。。
还有个问题换过通道后,参调里面的飞行器模式就没了,不是原来选择的X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3,4号电机引脚坏了,,要用5,6号引脚是不是这样写代码??
mixer custom
      mmix reset

你的问题有点复杂,我所有的都是在无刷下试验通过的!有刷的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3,4号电机引脚坏了,,要用5,6号引脚是不是这样写代码??
mixer custom
      mmix reset

你应该没有选择模式cust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3,4号电机引脚坏了,,要用5,6号引脚是不是这样写代码??
mixer custom
      mmix reset

你的问题应该是只写了代码,没有选择飞行模式!看你文字描述可能是这样!你再试试选择custom模式

网友:
我的f3飞控1,2号电调信号口短路了,如何把5,6口给设成1,2口?谢谢!

网友:
成功把1,2,3,4口顺延到3,4,5,6口
mixer custom
mmix reset
mmix 0 1.0,  0.0,  0.0,  0.0
mmix 1 1.0,  0.0,  0.0,  0.0
mmix 2 1.0, -1.0,  1.0,  -1.0
mmix 3 1.0,  -1.0, -1.0,   1.0
mmix 4 1.0,  1.0,  1.0,   1.0
mmix 5 1.0,  1.0, -1.0,  -1.0
save
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应该是只写了代码,没有选择飞行模式!看你文字描述可能是这样!你再试试选择custom模式

选过模式的,打完代码就没了模式,再选模式又回到解放前,只有12号电机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过模式的,打完代码就没了模式,再选模式又回到解放前,只有12号电机转

我用无刷一样情况,一切正常呢!

网友(2017-01-12):
引用 楼主:
我用无刷一样情况,一切正常呢!

大神好 我在custom模式下 cli输好程序save保存后 然后该怎么继续操作啊?是不是重启飞控就可以了?然后在custom模式下不能调参啊 改回quad x模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无刷一样情况,一切正常呢!

这样是不是意味着已经重新定义好了1345

网友:
按照你的方法改了,如果要刷新的固件,刷了以后是不是又要重新弄一次?

网友F(2017-02-20):
我的1234全挂了,想改5678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1234全挂了,想改5678

我的1234.全坏了,要改到5678.求代码,谢谢

网友:
您好,请问1号电调改2号口,2号电调改4号口,3号电调改1号口,4号电调改3号口,代码怎么输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神!!CC3D的怎么弄?我的2号电机引脚坏了。

直接在混控器里面改成5通道,完全不用码代码。这就是CC3D的高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