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把悟的电机用在其他机架上吗?

楼主(2016-09-19):
有人把悟的电机用在其他机架上吗

网友:
没有搞过

网友A:
有必要么,一个是同样级别的电机多得是可以选的,另外悟电机的安装方式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么,一个是同样级别的电机多得是可以选的,另外悟电机的安装方式耶不一样

有四个闲置的悟电机想利用上

网友B:
我用到XA650上了。还可以。

网友:
悟的电机就是E800动力啊,单轴推荐拉力80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到XA650上了。还可以。

电机座怎么解决了

网友:
悟的电机和E800的电机座不一样     其他一样

网友:
E800动力,650mm轴距4轴最合适

网友C:
我一堆悟电机了,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D(2016-11-24):
电机座是个问题,可以用3d打印试试

网友(2017-02-23):
引用 网友C:
我一堆悟电机了,不知道怎么用

改成X8 就有用武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