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用原厂遥控器可以把左自旋速度调成最快的!方法很简单~~

楼主(2016-09-19):
感谢7楼!建议用7楼的方法,更简单方便,就是把方向摇杆打到最左边不放,然后调D/R就可以!下面的废话不用看了,哈哈~

之前用原厂X6控把自旋速度(D/R第3个选项)调到最大后,右自旋是变快了,但是左自旋还是快不了,左右自旋速度相差明显。对于做自旋动作可以说是一个弊病!其实想完美解决很简单:就是调整自旋速度后,要重新校准下遥控器中点!!!这样,原厂控调好后,左右自旋都很快,速度也一样!
校准中点的方法如下:

先把自旋速度调到最快,然后关控。
1.左摇杆右侧的油门微调按键向下按住--开控,显示屏满屏。
2.把两个摇杆分别打到最大和最小位置(注意力度,轻轻触及摇杆边缘即可)。
3.再把摇杆放回中间位置。
4.再次油门微调向下按一下,就保存退出了。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校准方法,只是不知道这个还能完善自旋速度,所以建议原厂控每次调过D/R选项,都进行一次校准

网友:
这个办法好

楼主:
这下真的完美了

网友A:
不知k110适用吗?

网友B:
你调到第三个选项以后,把专项摇杆啦到左边,然后不松手调到最大,再拉到右边调到最大就可以。没那么麻烦

网友:
你那个校准和自旋参数没关系

网友:
是x6的就可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调到第三个选项以后,把专项摇杆啦到左边,然后不松手调到最大,再拉到右边调到最大就可以。没那么麻烦

厉害,你这方法方便多了

楼主:
同一个控,理论上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美国手?
用第几通道来说明更好。

网友:
楼主弄个视频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美国手?
用第几通道来说明更好。

是美国手。原厂控的话D/R第三项,也就是4通道

楼主:
参考7楼的方法,很简单,不用视频

网友:
楼上已经有人说过了,调量的时候进入到要调的通道,然后将对应摇杆先掰到左或右在通过转盘多功能按钮把数字调到自己需要的参数即可,切记左右都要调,这样不管是自旋还是正常操控的量都会一样。如果只是调整一边的话,校准遥控器摇杆跟操控量是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