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地面站Mission Planner无法往飞控写入航点,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09-19):
晚上在规划航线时,地面站连接飞控后写入航点时,无法写入,多次尝试未果,具体异常见下图,请大神指教,谢谢!

异常图,详情啥意思?

异常图,详情啥意思?

网友A:
你的家位置无效

没有设定家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家位置无效

没有设定家位置吗?

这个是无法写入航点,按理说写入航点完后GPS定位在哪里它会提示里home点的位置是否发生变化。所以可以不用管,最后按确认就好了。

楼主:
谢谢你,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B:
怎么解决的,讲讲

网友C:
就是怎么解决的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讲讲

折腾了好久,电脑,飞控重启,地面站版本更新等,还是未果,换台电脑,可以写入。最后判断电脑系统安装的有点问题,有个VB装的有点问题,重装系统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讲讲

折腾了好久,电脑,飞控重启,地面站版本更新等,还是未果,换台电脑,可以写入。最后判断电脑系统安装的有点问题,有个VB装的有点问题,重装系统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怎么解决的楼主

折腾了好久,电脑,飞控重启,地面站版本更新等,还是未果,换台电脑,可以写入。最后判断电脑系统安装的有点问题,有个VB装的有点问题,重装系统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