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CAT五金求配置【组装中】

楼主(2016-09-19):
朋友去跑船,托他买了个船壳,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自己动手装,但是现在我还算是个新手(之前自己装过o艇不理想),想请教各位大大,如果跑6s的话,这个壳的五金配置该怎么选呢?船长73cm阔28cm已有:
海王180a v3
豹子4074 2000kv

请问:
吸水舵该用多少mm的?
软轴该用4mm还是4.76mm呢? 之前的75cm o艇上6s常断,所以这个cat上6s的话用4.76mm软轴理想吗?请各位大大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动力好强劲哦

网友A:
这种船前几年帮朋友装过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船前几年帮朋友装过一条。

所以大大对这艘船有一定的了解,想请教大大的意见,这艘船如果上6s的话,该用4mm软轴还是4.76mm软轴呢?

网友:
4.76

网友B:
4.76的完全没问题···73厘米用4074是不是有些大了哦···我的98厘米双发3674就已经107.5KM了··才升级的4082还没调试下水···我用的是150mm的舵··转弯很利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6的完全没问题···73厘米用4074是不是有些大了哦···我的98厘米双发3674就已经107.5KM了··才升级 ...

ok。那就4.76,吸水舵我看到的是那款160mm双进水的,不知道会不会太长,转弯插水

网友:
错了··我用的是110的舵···你这个舵怕不行吧··舵臂太短····

网友B:
错了··我用的是110的舵···你这个舵怕不行吧··舵臂太短····没有防水风琴的位置· ··轴支架也不是CAT专用的··确定能装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了··我用的是110的舵···你这个舵怕不行吧··舵臂太短····没有防水风琴的位置· ··轴支架也不 ...

单发的话那个轴支架不合适吗?双发太狂了。。。然后水舵我有一个130mm的

网友:
你可以在*宝搜一下CAT轴支架···有款带轴支架的组合吸水舵110mm```价格实惠···

网友:
4.76软轴,毫无疑问!记得买好的,渡钛的那种金色软轴,比普通的钢丝软轴耐用一些!

楼主:
五金下单了,两个礼拜后应该会到

楼主:
五金到了,开始组装~电机座要稍微改一下。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一些零件

一些零件

正中间

正中间

船尾

船尾

网友:
电池摆的那个位置估计重心要靠前了点吧?加油哦 朋友

楼主:
安装cnc舵机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