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抖动不能启动

楼主(2016-09-19):
我打算用ax1806电机、12a电调飞迷你天行者,电机是2100kV ,用3s电池
现在不装螺旋桨能顺利启动,装5*5螺旋桨后猛推油门能启动,慢推油门的话电机抖动就像缺相了。
电调是银燕simon 12a电调,我看电调有启动力度选项,调大后还是不行。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的经验是电机与电调连接那三根线其中有一根接触不良所导致,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是电机与电调连接那三根线其中有一根接触不良所导致,希望对您有帮助

检查下浆有没有摩擦到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是电机与电调连接那三根线其中有一根接触不良所导致,希望对您有帮助

可是猛推油门能转啊,只有轻推油门的时候才像是少了一根线

网友B:
设置电调里面一个起动角度,银燕12a电调老是这样。和电机匹配不好。

网友:
油门行程设置了没?

网友:
这是电调启动算法的缺陷,好赢电调在启动DJI 2312电机时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
看看是不是线没焊接好

网友:
很明显的缺项现象。当然第二可能是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电调里面一个起动角度,银燕12a电调老是这样。和电机匹配不好。

是启动力度吗?默认是0.75,我调到最大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相吗

如果轻推油门表现跟缺相一样,猛推的话能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启动力度吗?默认是0.75,我调到最大也不行

一个个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个试

确认是启动力度问题了,都不行。
电动机电调又各买了一个准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