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这样倾斜4°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6-09-20):
新手自己设计机架,请高手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内倾安定性比较好,马达负荷低,比较省电

网友:
做一架试试

网友B:
影响很小,可忽略。

网友:
内倾好外倾不好吧

网友C:
都自己设计了,就别用这种超重超软机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自己设计了,就别用这种超重超软机臂了吧~

新手啊!一下子入碳架可伤不起钱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啊!一下子入碳架可伤不起钱包…

这机臂也不便宜,用12mm碳管,算上管夹和电机座,没比DJI正品机臂贵多少钱,山寨机臂大多也不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内倾安定性比较好,马达负荷低,比较省电

口胡,V22鱼鹰是外倾的,K-max也是外倾的,悟和精灵3/4也都是外倾的,外倾的好处是稳定性好,并且对机臂强度要求也比较低

网友:
影响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口胡,V22鱼鹰是外倾的,K-max也是外倾的,悟和精灵3/4也都是外倾的,外倾的好处是稳定性好,并且对机臂 ...

这就像固定翼机翼上反角,向一边倾斜时,较低的那边拉力在垂直方向上分力更大,有整体自动恢复水平的趋势。外倾的优点是更加灵活,在没有干预时有姿态偏移发散的趋势,可以更快的调整姿态。V22、悟、精灵就是这样的设计。K-Max是交叉旋翼,只能外倾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像固定翼机翼上反角,向一边倾斜时,较低的那边拉力在垂直方向上分力更大,有整体自动恢复水平的趋势 ...

你说的外倾是我这样的方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铝方管13mm  15mm都可以 我用着强度还行,做主要是便宜 买了3根400mm长的做了一个y6机架 上3508电 ...

谢谢你的方案,备用啊!设计图样品预计周六回来,组装时现场直播哈,新手第一次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外倾是我这样的方向吗?

对,拉力线向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拉力线向外的

哦,谢谢!请问一下,4°会不会太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就像固定翼机翼上反角,向一边倾斜时,较低的那边拉力在垂直方向上分力更大,有整体自动恢复水平的趋势 ...

绝大多数固定翼运输机机翼都是下反角设计(伊尔76、C17、运20......),莫非运输机不要稳定性要机动性?K-Max确实只能外倾设计,K-MAX有“空中卡车”的称号,如果外倾设计稳定差它能担任吊装作业吗?假如V22要改内倾设计完全没有问题,为何V22却用外倾而非内倾设计?难道V22不需要安定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绝大多数固定翼运输机机翼都是下反角设计(伊尔76、C17、运20......),莫非运输机不要稳定性要机动性?K ...

这也不是绝对的,上单翼的机翼比重心高,相当于载荷吊在它们下面,本身就损失了一些机动性,所以靠下反角来补偿。还有,像二战中的一些战斗机(野马、喷火、零战),他们都是有上反角的,难道战斗机会放弃机动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请问一下,4°会不会太小?

也不用太大的,4度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也不是绝对的,上单翼的机翼比重心高,相当于载荷吊在它们下面,本身就损失了一些机动性,所以靠下反角 ...

非也,不只是上单翼,连中单翼(如轰6)甚至一些下单翼(如图160、协和式超音速客机等等)都采用下反角设计,上反角多数是二战前的老式飞机和现代的一些民用飞机而已,它们的优点就是有利于低速滑翔,缺点是横向不安定容易产生秋千效应

网友:
很多无人机都有外倾的角度,相信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也,不只是上单翼,连中单翼(如轰6)甚至一些下单翼(如图160、协和式超音速客机等等)都采用下反角设 ...

横向不安定,主要是因为受到外界扰动时没有自动产生恢复力矩,或者力矩使得扰动被放大。带上反角的机翼在横向倾斜时,较低的机翼更加接近水平,法向升力在垂直方向上分力更大;较高的那边法向升力沿垂直方向比较小,合力矩会使飞机响被扰动的反方向旋转,就是恢复水平。下反角则相反,它在受扰动时,合力矩会让整体继续向被扰动的方向旋转。

楼主(2016-10-23):
已经完成机器,差调试了

网友(2016-11-30):
调试结果怎么样?外倾稳定吗?

个人觉得内倾才是趋稳的,外倾则相反。

网友:
跟重心相关:
重心低:内倾;
重心高:外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不是绝对的,上单翼的机翼比重心高,相当于载荷吊在它们下面,本身就损失了一些机动性,所以靠下反角 ...

反问的好!

网友:
哇,这个讨论够深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