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答一下,纠结于入P3S还是P3A?

楼主(2016-09-20):
纠结于入P3S还是P3A,资金不是很宽裕,毕竟P3A的价格都能入P3S双电了,使用上感觉也不会超视距飞行,P3S的图传距离也够用,现在比较纠结

网友:
没啥好纠结的根据自己实力来,玩玩得啦

网友A:
9.6新p3s双电要出,你要不要?价格绝对美丽

楼主:
引用 网友A:
9.6新p3s双电要出,你要不要?价格绝对美丽

多少?电池多少循环?

网友:
现在2手那么便宜   最好是3a  毕竟是性价很高!

网友:
上手3A吧

网友:
毫无疑问肯定是3A

网友:
看自己的钱袋

网友:
引用 网友A:
9.6新p3s双电要出,你要不要?价格绝对美丽

出了吗?多钱出?

网友:
我肯定选p3a

网友B(2016-11-01):
3S买个二手的就行了,才2000左右,比新的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买个二手的就行了,才2000左右,比新的合适

新的就2480,买了个新的,不喜欢二手

网友:
看到WIFI图传就已经宣告不会选择3s,3a3p上的新图传技术还是可以的,不是说500M后飞机就看不到了,等你想要飞1000-2000m的时候就知道还是3a3p靠谱一些,3p的图像分辨率高,可惜目前市面上能够播放4k'视频的机器都少,2.7k已经足够,3p的100w充电功率,一般你飞户外的话,车载充电器是低于100w的,也就是说车载充电器基本上是充不了3p的电池,总体来看3a还是现在性价比最好的。总结完毕。

网友:
3A最划算。。现在P4掉价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