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机小胖 朗宇X2814 KV1100 3S电 配10寸内的桨什么规格效率高

楼主(2016-09-20):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大神们,朗宇X2814 KV1100  3S电 配10寸内的桨什么规格合适,1070的可以吗,哪种型号效率最高,谢谢

网友:
1050配4s电池效率才高,2814上3s电池效率不行的,有2216就用2216

网友A:
3S下X2814比起X2216动力优势不明显的……但上4S后2814优势就显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下X2814比起X2216动力优势不明显的……但上4S后2814优势就显现了……

是的,但手头上只有3s的电池,按官网的数据配11*5.5的桨推力比2216的大,只是那桨小胖用大了,所以换成10*7或9*6三叶桨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赶紧买4s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