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制作技术] 本人家里是种地的想自己组装个植保机,求指教,需要哪些东西?

楼主(2016-09-20):
家里面有100多亩地,自己想组装个能打农药的求各位大神指教需要哪些材料,成本多少,本人飞过固定翼没试过悬翼!

网友A:
脑子好使,数理化学习要好。还有就是钱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脑子好使,数理化学习要好。还有就是钱啦

买一个好几万,想自己弄个,最低多少预算?

网友:
自己搞也便宜不了。八轴好点的电机就近万。飞控用拓攻好像也得2000多吧电池如果是格式买上两三组。也得大几千。加上喷壶遥控器电调摄像头图传什么的。没账算,还是买个简单

网友B:
目前这个是个大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这个是个大坑

.....

网友:
楼主可以加我的QQ505529730

网友C:
100多亩太少了,完全没必要,要是1000亩以上还可以考虑一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多亩太少了,完全没必要,要是1000亩以上还可以考虑一小下。

嗯嗯

网友(2017-09-14):
15000左右轻松搞定

网友(2017-10-16):
100亩就做四轴吧,性价比比较高,如果就做自己家的地,什么都好说,要是想方便一点的话傻瓜式飞行就选择极翼飞控,性价比比较高,电机的话双天或者好盈的动力套就可以了,机架的话就用市面上做常见的,去淘宝上找找四轴,很多,调一定用好盈的,喷头的话你可以用压力的,尽管有时会堵,但是毕竟你才100亩地  就算堵,最多两天也能打完了。估计一套下来15000左右

网友:
楼主,微信加下 搜:六月航空。我这边有一整套设备配件,可以详谈

网友(2018-09-27):
一百亩你请人给你打吧

网友:
平衡充电器6s电池  都不便宜100亩还有点少一个增程6000控5500机架2000飞控9000电机电调总价12000两块电池3000平衡充900

网友(2020-04-15):
引用 楼主:
买一个好几万,想自己弄个,最低多少预算?

不是说有补贴么?
你把自己家承包的农田区区申报个家庭农场
再去当地乡农委问问

网友:
另外,庄稼人实在,弄个打药架最合算,别搞那些“花架子”的东西

网友D(2021-03-31):
联系我,QQ331702495大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