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大螺距下会抽

楼主(2016-09-20):
飞机为500pro,锁尾舵机futaba bls257,在做钟摆时会抽一下,航线或者其他柔和动作锁尾效果很好。用的黑k8,请问应该调哪里解决问题。

网友A:
增加转速 减低螺距 减少十字盘感度,可三选三 三选二 三选一

网友B:
如果都搞不定,可以换一个k8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转速 减低螺距 减少十字盘感度,可三选三 三选二 三选一

没怎么用过k8,是调博士帽后面的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都搞不定,可以换一个k8试试看

其他倒还好,就是动作大了怕出事

楼主:
另外,想知道黑蓝黄kbar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黄K8抽过一次轻微的,尾巴摆了一下,目前没问题

网友:
抽是大动作振动大引起的!排大螺距下的震动吧!看看大螺距,摇臂,连杆,轴承,胶圈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

网友C:
500pro由于齿轮比的关系,尾桨转速比较低,所以大螺距下有些反应不够及时,导致会抽抽几下。其实跟你悬停模式下猛推油门尾巴会抽一样的道理。
建议把油门曲线调高到95%以上,不行的话调到100%直线,尾巴能好一些。
或者调整博士帽里面的那些PI什么增益的,其实效果不是很明显,不如高转速来的好。
话说回来,500这机子本来就是玩高转速的,低转速确实飞着不怎么舒服……

网友:
你的也是这样情况,目前还没有解决

网友:
设置双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pro由于齿轮比的关系,尾桨转速比较低,所以大螺距下有些反应不够及时,导致会抽抽几下。其实跟你悬停模 ...

现在80油门飞的

网友D:
动力配置看看

网友:
1、尾桨的初始角度不够。2、电调开定速,说什么油门曲线低了的都不懂瞎说,我的开50%油门定速照样摆。3,钟摆手法问题,虽然现在有定速电调但不要完全靠动力来摆,千万不要升降到位后螺距猛的推到位,这样很费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力配置看看

500mx,100a v3

网友D:
大半是你手法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半是你手法问题了

你这说的,我的450l用的mb就不这样,难道也是我手法问题

网友C:
呵呵,定速50%油门不摆都鬼了,那么低的转速。你开到85%往上保管你不摆了。

其实很简单,就是转速低了,响应不够快。

我之前也琢磨了很久这个问题,设计上就是这样子,要么你换个长点的尾桨,要么你提升转速。

网友E:
樓上說了
500真的就是這樣子
請照以下順序試試
1.轉速可能要有2800以上尾巴才會硬+降螺距+用輕一點的電池
2.用好一點的定速減少抖動再把尾感度用力調高+調大循環總距補償
3.試試自動微調時加上大螺距爬升
ˋˋˋ4.加長尾管或尾槳
5.換個大力窄頻尾舵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上說了
500真的就是這樣子
請照以下順序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定速50%油门不摆都鬼了,那么低的转速。你开到85%往上保管你不摆了。

其实很简单,就是转速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