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调速器解法

楼主(2016-09-20):
收一个美国的直流调速器,不知道怎么接了,请大家帮忙,多谢,多谢:
如图:
原物

拆开:

接线标识:

网友A:
L1L2应该是火线输入。A+A-应该是接电机的。最左边的是地。f不知道,会不会是接励磁线圈的?有可能是非永磁电机的调速器吧?建议接电源后,拿万用表测试其他输出端口数据,来判断接口用途。另外壳子上的英文也对判断接口有帮助(六级没过,还是不献丑了)。以上仅为个人猜测,烧毁不负责任,哈哈。。。楼下高手继续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L2应该是火线输入。A+A-应该是接电机的。最左边的是地。f不知道,会不会是接励磁线圈的?有可能是非永磁 ...

多谢指导,F+  F-是接外接调速电位器,手动调速用的。我也刚搞明白。

网友B:
L1L2输入A1A2是绕组F1F2励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L2输入A1A2是绕组F1F2励磁

多谢,这样说应该F1F2没有用了,电机没有励磁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