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手动起飞有技巧吗?

楼主(2016-09-20):
自己装了了架680六轴,naza lite飞控,想练习手动模式,是不是起飞技巧和直升机一样,要打副翼,然后快速推油门??

网友:
不需要打副翼,直接推油门飞起来就行了
可以模拟器先感受一下

网友:
我飞直升机的时候起飞没有打副翼啊。可能有一些地效,及时修正即可。

网友:
只要没有被草钩住,直接推油就起来了
好像大疆的手动就是自稳吧。。。比直机还简单

p.s.地面上放平的无副翼直机我也直接推螺距就起来了。保持打副翼起飞的,应该是四通锤子机吧...

网友:
我的轴距比你大一点   我用的qq练习手动

网友:
一般手动起飞,推油门要果断,不要拖泥带水。太犹豫了容易侧翻。正常步骤是推油门离地了如果向某个方向偏的话再适当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