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电船续航时间

楼主(2016-09-20):
请教一下 E36船配置豹子4082 好盈180A电调 CNC40桨 6S5200ma40C
电池
全油门一般能开多久?每次回岸电调和
电机
都很烫手 水散热应该是没问题的 两个船底进水嘴分别给电调和电机冷却 ,在跑的时候可以看到出水没问题,但就是不解为啥电机电调都烫手,续航时间只有约三分多钟

网友A:
全油门几秒电调就应该过热保护了

网友B:
电机kv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油门几秒电调就应该过热保护了
那又没那么快 每次没电回岸重装电后都会过热要等一会电调稍降温才能通电

网友C:
一般来说,这套配置6s5000全油大约4分~4分半的续航
电机电调如果水冷正常的话,你就应该调试一下航姿了,看看有没有压头,桨入水过深…………等等这些问题

网友D:
这个配置40桨电机不应该很烫的哦···我用3674KV2200配40桨跑6S电调也是180A···电调基本温温的··电机微烫·····跑3分钟时间有些短····4到5分钟吧···再调调··或者检查是否有什么阻力

楼主:
我也感觉是那里有什么不对,速度最高到87.1公里 但看来看去就是不知那里不对

网友E:
豹子4082电机分两种,一种车用的侧面出线,一种船用的屁股出线,这两种电机虽然都是4082但是船用的电机比车用的电机要贵50,原因是因为船用电机的磁钢比车用的要好,扭力大,铜丝也好,发热线,效率高!一般人我不会告诉他的!哈哈😄😄
你这40桨跑87正常,你换42桨可以到92-95.一块电池3分钟没电也正常!至于发热大没保护就好,也属于正常!你玩船时候当地气温多少?

楼主:
我这现在室外温度28 30左右吧 昨天设了一下电调保护电压2.8V一次就搞坏了一电蕊

楼主:
某宝上没看到有后出线的豹子408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