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轴距穿越机能不能改航拍机

楼主(2016-09-21):
     求助各位大师,想了解一下,我手上有一台280轴距穿越,现在换215的玩,所以想把280改成航拍机,请问行不行啊?有哪些弊端?请大师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载重和续航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重和续航都不行

稳定性能呢?我平时用的2200电池!我想放个808或者gopro.

网友A:
要航拍你得放云台、图传吧?这么小的轴距你连放云台的地方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航拍你得放云台、图传吧?这么小的轴距你连放云台的地方都没有。

不放云台,用穿越机的方式,把摄像放在机子上面!说白了就是一个稳定的能定点定高返航的穿越!我最担心的就是怕飞起来不稳,怕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