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加图传。。。怎么选?

楼主(2016-09-21):
穿越机加图传怎么搭配呢?我的穿越机是210的

网友A:
FOX TM25   或者创新科5828  这两个都用着,挺好,FOX是竞赛频段,串频少,5828便宜,人多用容易串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X TM25   或者创新科5828  这两个都用着,挺好,FOX是竞赛频段,串频少,5828便宜,人多用容易串频

一整套呢?

网友A:
飞控:F3标准版
机架:210轴距左右的碳纤维机架
电机:郎宇2205-2300KV 或 kingkong2205-2300KV
电调: DYS XS20 30a好银20a 30a
遥控器:乐迪AT9<睿思凯X9d<FUTABA T14SG
接收机:ppm<sbus
图传设备: fox TM25 或 创新科5828
摄像头: 小板 4140+811 或者 HS1177
显示器: 鹰眼小飞手
天线: 肥鲨蘑菇头 或者 蓝天蘑菇头
电池:4S 1300-1500 50~100C
桨:kingkong 5*5*3 5寸3叶桨
充电器:UNA9
外场电包:4S 20ah
材料:
XT60公母头,热缩管3mm和5mm若干,扎带,魔术贴等

网友:
欧姆威200mw或者fox 25mw还有fox200mw的。25mw在空旷地方问题不大,如果遮挡物太多太密就不行了。剩下600mw和那种可调功率的就不推荐了,体积大太多了怕装不下,我的200mm轴距机架上欧姆威200mw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F3标准版
机架:210轴距左右的碳纤维机架
电机:郎宇2205-2300KV 或 kingkong2205-2300KV

图传主要就是摄像头、发射机、接收机、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