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能玩G7吗?

楼主(2016-09-21):
我想玩G7,用的华科尔D10白控!凤凰没问题,就是飞不了直机3D模式,不知道怎么搞?又装了G7,结果好像不支持我的控!咋搞哦!急急急!!!!大侠来帮忙哦,谢谢了!

网友:
没用过华科尔的 直接换遥控器

网友A:
可以,自己设置问题,设置个通道为3D开关即可,你不设置换哪个遥控器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设置问题,设置个通道为3D开关即可,你不设置换哪个遥控器都不行。

大侠!谢谢您的回复,3d开关可以用,怎么设置呢?是遥控器上设置吗?我遥控器油门曲线可以设置,螺距曲线也设置了,凤凰软件好像不接受这个螺距曲线,飞机不能倒飞??还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谢谢您的回复,3d开关可以用,怎么设置呢?是遥控器上设置吗?我遥控器油门曲线可以设置,螺距曲线 ...

你映射一个开关为3D开关 凤凰在遥控设置里面 架设你把7通道设置成3D开关 即可切换模式 没有设置这个开关,就没有3D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映射一个开关为3D开关 凤凰在遥控设置里面 架设你把7通道设置成3D开关 即可切换模式 没有设置这个开关 ...

3d开关都设置好了的,没有这个问题,切换以后,油门有体现出来我遥控上设置的油门曲线模式,但是只会上升不会下降了,油门我是100-80-100,螺距曲线是-60,0,60。可是就是飞不了!就是说没接受这个螺距曲线!还是我设置的不对?是在遥控上设置,还是软件上设置?谢谢

网友:
我认为买一个专业模拟器手柄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