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1234的顺序接错了 怎么办 必须拆下来冲焊吗?

楼主(2016-09-21):
请问下各位高人
电调信号线焊接飞控的时候  1234的顺序搞错了,有办法在飞控或者遥控器里调吗?

是否必须拆下来重新焊接?

网友:
记得f3是可以调的吧……

网友:
拆开重新焊,最简单也追可靠

网友A:
只能在电调里调,大部分电调都不支持,所以有你发帖的功夫……都拆开焊接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在电调里调,大部分电调都不支持,所以有你发帖的功夫……都拆开焊接完了

130小机架 又是下穿往上焊接的 拆开重新焊接太麻烦了 拆开我只能从绕线从上面焊了 555~~~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小机架 又是下穿往上焊接的 拆开重新焊接太麻烦了 拆开我只能从绕线从上面焊了 555~~~

也只能这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