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APM飞控

楼主(2016-09-21):
   调了两天了 apm在 自稳模式 和自动模式下舵机输出量特别小 ,请教老师,调那个选项可以往大了调一下

网友:
要多浏览板块信息,看看飞控说明,加大俯仰和横滚的P值

网友A:
为何我apm刷不了固件

楼主:
调好了 v尾混控的飞机遥控器不能设置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我apm刷不了固件

我的之前也是刷不了固件,你的提前把固件下下来才行

楼主:
p值不用调,用调参模式天上飞了两圈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说油门太小么 ,在配置参数里有THR MAX,调到1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之前也是刷不了固件,你的提前把固件下下来才行

好的,我也是下载下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我apm刷不了固件

先把固件下载下来,离线刷,网速超好得话在线刷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把固件下载下来,离线刷,网速超好得话在线刷也可以

好的,已经搞定很久了,固件还会在更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了,已经飞丢了

怎么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