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的问题 求助大家选哪个好呢

楼主(2016-09-21):
新手入魔 ,想先买个控玩玩模拟  实验固定翼飘飘机  毕竟东北冬天到了 也就在体育馆玩玩或者室内玩  ,买个什么控好呢  ,天7还是华科尔的D7E  ,或者天9  AT9    华科尔的D10,D7E 便宜 就是距离近 改完以后都够买D10了。AT9都说毛病多,具体咋样  这个价位便宜啊600      考虑了太多。老模友给个意见呗。    D10 全套下来控电啥的800多

楼主:
有人在吗

网友A:
之前用的天地飞7pwm接线太可怕,动不动就七八根线连着,对200轴距左右的穿越机来说不合适。乐迪at9在我的接收机天线摔断之前一直很稳定,摔断后自己可能没焊好,有小毛病。d10没用过,不知道什么情况,不过魔友好像都推荐放血入x9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的天地飞7pwm接线太可怕,动不动就七八根线连着,对200轴距左右的穿越机来说不合适。乐迪at9在我的接 ...

那就是你在用at9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你在用at9是吗?

对的,15年的老at9,接收机天线没有坏之前没有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15年的老at9,接收机天线没有坏之前没有失控过。

d10主要是看论坛里很多人说稳定,多协议可以用别的接收才想研究下

网友:
400出天8x带三接收,30元可以买到很小的pwm转ppm编码器

网友B:
我用的AT9s     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AT9s     感觉还不错

去看看资料,你是多少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AT9s     感觉还不错

有个d10带控电接收五百多,二手的咋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看看资料,你是多少入手的

好像是650     一个半月前           遥控器这些尽量不要收二手的,不要贪便宜(怕有暗病)  宁可多加点钱,用着心里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650     一个半月前           遥控器这些尽量不要收二手的,不要贪便宜(怕有暗病)  宁可多加点 ...

现在好像是600控和接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d10带控电接收五百多,二手的咋样

AT9s标配现在才599,还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9s标配现在才599,还包邮

谢谢指点 ,其实AT9S价位挺合适的  就是听说有失控 的就担心了 ,问下用模拟器9s方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其实AT9S价位挺合适的  就是听说有失控 的就担心了 ,问下用模拟器9s方便吗

at9  以前 老失控    at9s 比at9稳定多了   。一般不会失控     模拟器都一样,手感还可以,主要还是看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AT9s     感觉还不错

请问你这个四轴组下来多少钱这个是什么遥控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的天地飞7pwm接线太可怕,动不动就七八根线连着,对200轴距左右的穿越机来说不合适。乐迪at9在我的接 ...

天地飞的控相对比较稳定,pwm接线一般也就5根线,别误导大伙。你问哪个不是用pwm

网友:
玩穿越,x9d,无别的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这个租下来多少钱这个是什么遥控器啊

t图右侧的这个是什么控啊 哪位大神告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的控相对比较稳定,pwm接线一般也就5根线,别误导大伙。你问哪个不是用pwm

很多用的是s.bus接线方式谢谢,pwm接线方式太老旧,不如sbus的简洁,响应速度也不如sbus。5根线的pwm除去基本的4通道接线,只有一个5通道可以控制飞行模式,其他bb响,airmode,blackbox你不单独接线?就算你不用backbox,别告诉我你不用airmode和bb响。更别说利用其他通道用来调pid了。可能你周围的人都在用天地飞,但是你问问论坛里那些用福斯凯和扶她爸的人,他们用的pwm接线飞穿越?虽然我不了解d10但是我也觉得他的mini接收机也支持ppm或者sbus这种总成接线方式。

网友:
我用的D10,飞过固定翼和穿越,目前在飞穿越,挺稳定的,要求都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飞控可以校准输入那么最简单的MC6都能用

乐迪AT9S 和D10要不就先弄个MC6就是这三个选一个,你用的什么控啊

网友:
之前我用的at9, 后来也是听别人说失控啊,什么的...所以入了x9dplus,当买个心安吧,毕竟飞机丢一个就等于一个控

网友E:
我现在使用D10, 加装了三合一高频头,刷Deviation 5.0.  使用很满意, 这个神控几乎可以匹配所有的接收机、商品模型和遥控玩具(除了Futaba的双向协议不支持), 什么S-Bus, DSMX, DSM2, PPM都不在话下。 缺点:1. 这个控刷了Deviation后设定和使用(特别是怎样设定混控)是需要花时间好好学习和多多琢磨的 ,2.不会语音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使用D10, 加装了三合一高频头,刷Deviation 5.0.  使用很满意, 这个神控几乎可以匹配所有的接收机 ...

谢谢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