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用手动飞怎么办。。。。

楼主(2016-09-21):
一用手动立刻秒炸,模拟器也是,求助

网友A:
CC3D有Rate Trainer模式(手动+限制最大角度)。F3有Horizon模式(半自稳)。

网友:
模拟器先自稳后手动练习,等模拟器练到手动阶段,你飞真机自稳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只有慢慢 练下决心一定不要用半自稳飞  慢慢来 飞慢点 柔点 就算炸 也不是太严重  要是一直飞自稳 养成依赖了就不好了 这关一定要过了 实在不行把镜头调低点

网友:
中将要好好努力啦哈哈

网友:
技术是炸出来的!绝不玩笑

网友:
那就坚定的用自稳飞下去,我觉得并没有什么问题。手动不代表就高级,自稳也可以飞出好片子来。我觉得找到适合你的玩法才是最重要的。别跟自己的弱项较劲,去开发自己的强项,说不定自稳也能飞出你的一片天。

网友:
顾个会手动飞的人,

楼主:
哎,本想退出穿越机,忍不住又升级了,飞飞看吧

网友:
F3飞控刷BF3.0固件  原始参数都很好飞  非常稳  手动需要一些悬停练习

网友:
手动模式与自稳模式最大的区别就是手动不用一直压杆!动作到位了就复位!自稳需要一直压着杆保守当前动作!理解了这个调整飞自稳的思维方式很快会学会!如果要感受自由飞翔的感觉,一定要走出这一步! 技术是炸出来的!祝你坚持到最后!

网友:
我是6月份开始飞的自稳,7月份开始半自稳,CC3D的半自稳参数很成熟,F3半自稳还比不上CC3D的!主要是半自稳快速翻滚起来很顺手无压力!快速连翻三圈没问题!快翻一圈基本不掉高!尤其目视翻滚很好玩所以一直玩到8月底!9月份开始上手动模式,建议不要目视飞!自稳半自稳阶段就要上VR眼镜!戴上眼镜飞手动很轻松!的确画面不像自稳半自稳飞控跟你抢控制权!画面很稳定,再不会晃得头昏眼花了!飞手动就要上F3飞控了,里面的空气模式很好用!在空中漂浮翻滚,倒立自由落体。。。。。任你自由翱翔了!找个宽阔一点的场地,上了手动估计就不会回头再去飞自稳半自稳了!我争取今年年底穿越机可以毕业!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网友:
先从悬停练起 然后绕圈 慢慢来循序渐进

网友:
一起练吧~

网友:
为什么要叫手动,明明就是角速度增稳

网友:
我之前玩过固定翼,练过1周的直机悬停。 然后上手穿越 先练了2天模拟器 大概4个小时左右 然后真机练了8块电池的自稳 第二天直接试了下手动,感觉非常好 然后就再也不想切回自稳了。以我的经验感觉一周的直机悬停训练对我的帮助很大,想飞好首先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在飞行时飞机的姿态和你打杆之后想让飞机变成什么姿态 什么姿态会前进什么姿态是急转弯姿态 了解以后就会好飞很多。  然后你可以用自稳模式飞高些 然后尝试切手动,当感觉控制不住的时候马上切回自稳救机 飞几块电就熟悉了。 降落的时候可以从切自稳开始。慢慢就阶梯式的转变成手动了。 记得多练模拟器,祝你爽飞~ 模拟器推荐LIFTOFF 最真实的穿越机模拟器
对了 记得摄像头的角度最好是5度以下 这样才好练

网友:
F3啊,直接飞,多摔多有感觉!

网友:
先练练G4和凤凰模拟器的直升机。反正我是在G4 凤凰练直机练了很久,虽然一直没飞过穿越机,但初次玩穿越机模拟器就能上手。?from=s1.8-1-1.2&spm=0.0.0.0.bWToRA

网友:
不会飞就多练习罗!不练习怎么可能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