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OBBY 的GPS无法定位?急急急,求助

楼主(2016-09-21):
求助,DOBBY 的GPS无法定位?急急急,求助
拿到模型3天了,各项功能都检测了,就只有GPS,无法定位,APP上面就从来没有显示找到了卫星,就连GPS卫星那个图形都未出现过,把手册看了又看,找不到原因,我在成都二环路内,。

还请,技术员和模友,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难倒因为这几天***在成都,GPS被屏蔽了,??不会啊,手机都能收到的嘛,求助啊

楼主:
另外,每次连接开机,都提醒更新GPS,然后就上网更新,但是就是无法定位。

楼主:
屏幕左上角,就是一直有 AGPS的图像,然后就只有光流定位的图案。

网友:
拿到开阔一点的地方 尽量不要太靠高大的建筑,第一次搜星比较久 飞完换电 再次搜星就很快,我的每次都是这样。

网友:
我的一开机就十五颗星,速度还相当得快,是不是双星系统的原因。没出现过楼主的问题。

网友:
GPS很容易被遮挡的,所以,不要指望在家里搜星

网友:
一般的gps都没什么问题的,我们用的从来不担心GPS搜星问题,只担心罗盘校准和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