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富力380的齿轮比是多少?还有3120电机是多少级?

楼主(2016-09-21):
如题 刚刚装好富力380  调试与难题 本人用K8 定速,不明白齿轮比,电机级数,

网友:
大齿盘T数除以马达齿T数

网友A:
调试和齿轮比有毛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和齿轮比有毛关系

看来兄弟不是用K8定速吧

网友B:
电机级数应该是电机里面有多少个磁铁吧?花牌8级就是8个磁铁 好像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级数应该是电机里面有多少个磁铁吧?花牌8级就是8个磁铁 好像是这个

不是花牌 是富丽3120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花牌 是富丽3120电机

你数数就知道了嘛

网友:
有说明的   无非就是转子那个啥的数   就是磁极的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