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穿越机微型接收机FUTABA的FM800-PRO改进了多少

楼主(2016-09-21):
穿越机的接收机越小、越轻越好。FM800确实很小,支持SBUS,但大家反映经常失控,因此打入冷宫。
好像最近出了款FM800PRO,在大力淘宝店看到的,说改进不少。不知有没有用过的,说下情况呗!
毕竟,FUTABA只有这款接收机价格低、非常小,如果解决了失控问题,那么真是可以用了。

网友A:
FM800pro更换了单片机核心和天线模块  稳定性比之前好很多  目前未见失控

网友:
啥時副廠也增加個電壓回傳就好了。

网友B(2016-12-28):
引用 网友A:
FM800pro更换了单片机核心和天线模块  稳定性比之前好很多  目前未见失控

请问 FM800pro可以直接和FUTABA的发射机对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FM800pro可以直接和FUTABA的发射机对码么,

可以与T14sg和T8fg

网友B:
已OK,不知道这颗用得怎么样,比之前的FM800好点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OK,不知道这颗用得怎么样,比之前的FM800好点没

fm800pro要比fm800稳定很多  极少见失控了

网友:
FM800PRO 目前一直在使用  没出现问题

网友(2017-03-08):
我入了两个,都是平凡失控,现在直接不敢用了

网友(2019-02-20):
Futaba 飛穿越不好用

网友:
futaba 16sz可以用吗 请问

网友(2019-05-26):
引用 网友A:
fm800pro要比fm800稳定很多  极少见失控了

请问这个接收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我在BF地面站设置了,14SG控上也设置了,但是关控后,电机不会停机。